请指教sys/bios程序搬运问题,谢谢

楼主(2014-08-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28335上使用sys/bios,现在需要程序固化在内部flash里面,运行在外部sram中,我查看了相关文档,还是不会怎样把程序全部搬运到外部sram中去,大家有好的资料推荐没

网友A:
找bootloader相关文档来看

楼主:
不跑sys/bios的裸机程序,我已经实现从flash搬运代码到外部sram中运行了。现在我是不太清楚使用sys/bios之后,哪此地方是需要修改的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没有使用sys/bios系统了,裸机跑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你参考
程序在线仿真合适,烧写到flash,重新上电就不正常工作总结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