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充电过程

楼主(2014-08-21):
请问锂电池的充电过程是不是这样的:先小电流恒流预充,然后大电流恒流,然后恒压,最后结束。

和铅酸不同少了一个降压浮充,不知道是否了解正确?请指点

网友A:
基本上是这样。

网友B:
锂电池的充电, 更值得重点一提的是: 还需要一个精确而性能稳定的保护机制, 包括电压和电流, 这涉及安全方面的问题.

楼主:
48V的锂电池,我用55V电压进行充电,限制电流在0.4C(12AH容量的锂电池我用最大电流5A),请问是否安全?

网友C:
没有48V的锂电池这个规格。有用13节锂电池串联的,按单节3.7V算,实际是48.1V,最高电压应该是54.6V.
但是也有用12节锂电池串联,标称48V的,实际应该为44.4V,最高限制电压应该为50.4V,如果这个搞混,电池就挂了。

网友D:
只要是能够限住流,最后能恒住压,就没有问题,当然电流要在要求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48V的锂电池这个规格。有用13节锂电池串联的,按单节3.7V算,实际是48.1V,最高电压应该是54.6V.
但是 ...

我就是看到一个标称输出电压58.5V的的锂电池充电器,可以用来充48V的锂电池,所以纳闷了半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到一个标称输出电压58.5V的的锂电池充电器,可以用来充48V的锂电池,所以纳闷了半天! ...

所谓锂电池有聚合物锂电池,锰酸锂,钴酸锂和磷酸铁锂电池,每种电压都不同。你说的是哪一种?

楼主:
不知道呀!充电器就是这样标着其充电参数,然后说可以充48V的锂电池,请问这样是否不够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