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各位大侠,st32+SSD1963的前后肩设置

楼主(2014-08-22):
现在用的ST32+1963主要是点液晶屏TFT,现在点了一款分辯率是480*800的屏

屏用的IC是HX8369,点屏的时候要设置前后肩,在网上找了这些数组,下面这些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看了一下1963的规格书,就是B4与B6寄存器,但还是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请大侠们,大哥们指点一下

谢谢

#define                LCD_HDP         799(只知道这个是屏的点阵)
#define                LCD_HT          1000
#define                LCD_HPS         51
#define                LCD_LPS         3
#define                LCD_HPW         8

#define                LCD_VDP         479(只知道这个是屏的点阵)
#define                LCD_VT          530
#define                LCD_VPS         24
#define                LCD_FPS         23
#define                LCD_VPW         3

楼主:
胸们,帮帮忙,在此谢谢

网友A:
本人使用过 1963 的屏, 什么是 "前后肩", 不明白.
TFT 的功能比较复杂, 可以文字图形方式, 也可以外部数字信号的帧扫描方式.
最好先弄清楚你的工作方式, 再仔细看你的手册.

我觉得可以跟卖家要些参考例程, 学习和研究会比较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使用过 1963 的屏, 什么是 "前后肩", 不明白.
TFT 的功能比较复杂, 可以文字图形方式, 也可以外部数字 ...

#define                LCD_HDP         799(只知道这个是屏的点阵)
#define                LCD_HT          1000
#define                LCD_HPS         51
#define                LCD_LPS         3
#define                LCD_HPW         8

#define                LCD_VDP         479(只知道这个是屏的点阵)
#define                LCD_VT          530
#define                LCD_VPS         24
#define                LCD_FPS         23
#define                LCD_VPW         3

就是后面这些数字值是怎么算出来的,你知道吗,胸

网友B(2017-07-15):
这个要看屏的规格书,里面一般都有参考值

网友:
可以联系我沟通下qq-369122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