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 LTC2378-20

楼主(2014-08-22):
:)
LTC2378-20简介:
LTC2378-20 - 具 0.5ppm INL 的 20 位、1Msps、低功率 SAR ADC特点
  • 1Msps 转换速率
  • ±0.5ppm INL (典型值)
  • 保证 20 位,无漏失码
  • 低功率:21mW (在 1Msps)、21μW (在 1ksps)
  • 104dB SNR (典型值), 在 fIN = 2kHz
  • -125 THD (典型值),在 fIN = 2kHz
  • 数字增益压缩 (DGC)
  • 保证工作至 85°C
  • 2.5V 电源
  • 全差分输入范围:±VREF
  • VREF 输入范围:2.5V 至 5.1V
  • 无流水线延迟,无周期延迟
  • 1.8V 至 5V I/O 电压
  • 具菊链模式的 SPI 兼容型串行 I/O
  • 内部转换时钟
  • 16 引脚 MSOP 封装和 4mm x 3mm DFN 封装

产品部分原理图:
ADC:LTC2378-20;
差分驱动器:LTC6362;
基准:用的ADI;

产品部分PCB图(还有块LTC2379的开发板):

申请过的样品:
LTC2378-20:5片,20位SAR ADC;
LTC2379-18:前后加起来20片左右,18位SAR ADC;
LTC6090:     140V的高压运放,现在有双通道的高压运放了;

设计用途:
主要用于测量高压的直流电压,对测试精度,稳定性,噪声等都要求比较高(软件作了工频滤波处理);

选择 Linear 器件的主要原因:
最早用Linear的器件,使用的是LTC2641,性能那是不用说了,现在还在批量使用,不过我用的SO-8封装现在已经停产了(厂家提前1年通知的),现在只能换封装;
LTC2378-20:除了性能比较好外,PCB板走线比较方便、SPI接口用起来也很简单,是我知道的速度和性能相对来说最好的SAR结构的ADC,缺点就是价格实在太高了,好几百1片;
对整个系统带来的提升:仪器的测试速度,测试精度得到一小部分提升,成本也升了不少;

网友A:
你好  问下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做16路采集电路,而且用ADS1100芯片的话,这单片机和芯片怎么连啊?单片机没有IIC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问下用STC12C5A60S2单片机做16路采集电路,而且用ADS1100芯片的话,这单片机和芯片怎么连啊?单片机 ...

没有硬件IIC的话,就自己模拟IIC;

网友A:
设计的是用基于STC12C5A60S2的采集电路,用ADS1100芯片来做,但看了STC12C5A60S2手册里它的功能比较多看不太懂,尝试画了下,采集到的信号从ADS1100接收再传到单片机里,帮我看下这个图连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