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接NPN三极管基极驱动MOS管导通电路疑问。

楼主:
如下图:

       原理图是不是这样的:
上图(PMOS):
1、DC充电器插入时,即三极管基级有5V电压,三极管导通,PMOS管导通
2、DC充电器没插入时,三极管截止,PMOS不导通

二、下图(NMOS):
  即:1、DC充电器插入时,即三极管基级有5V电压,三极管导通,NMOS管截止
2、DC充电器没插入时,三极管截止,NMOS导通

网友A(2014-08-22):
上图:是。
下图: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
下图:无法判断。

感谢mychang老师。

下图有问题吗? 其实我电路想实现DC充电的时候,USB不充。那么我想用NMOS就是下图去控制。当DC充电时,三极管导通,集电极电压为低,NMOS关断,USB不充。

下图设计有什么问题?还请老师明示?

另外直接用DC电源加在三极管基极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MOS管是否导通,由G极与S极之间电压决定。你的下图,不知道MOS管S极接到了哪里,所以无法判断。
图中也不知道你所说的DC充电和USB充电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是否导通,由G极与S极之间电压决定。你的下图,不知道MOS管S极接到了哪里,所以无法判断。
图中也不知 ...

NMOS D极接的USB电源, S极为VBAT , 三极管基极为DC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NMOS D极接的USB电源, S极为VBAT , 三极管基极为DC电源

电池电压最高4.2V。 我们产品有两个充电接口。一个USB500mA充电。一个DC直流充电2A。 想实现在插入DC直流充电器的时候,接入USB,USB也不充电的功能。 不知道我用这个NMOS做开关是否可以胜任。

我想问下,这个NMOS的驱动三极管基极直接接DC电源做为控制信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 D极接的USB电源, S极为VBAT , 三极管基极为DC电源

“S极为VBAT ”
VBAT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

“NMOS D极接的USB电源”
3楼你好像说的是要对USB充电。你打算拿什么对USB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极为VBAT ”
VBAT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

VBAT是电池正极(S极),D极接的USB电源脚(Vbus),三极管基极接的DC充电器电源正。
想实现在同事插入DC充电器和USB数据线的时候。DC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 USB线不给手机充电。
只插入USB数据线时,通过USB线给手机电池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AT是电池正极(S极),D极接的USB电源脚(Vbus),三极管基极接的DC充电器电源正。
想实现在同事插入DC ...

我是越来越糊涂。

“VBAT是电池正极”
是待充电的手机电池么?

“只插入USB数据线时,通过USB线给手机电池充电。”
“谁”或者“什么”,“通过USB线给手机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越来越糊涂。

“VBAT是电池正极”

VBAT是待充的手机电池。 插入数据线时,电脑通过数据线给手机电池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AT是待充的手机电池。 插入数据线时,电脑通过数据线给手机电池充电

“VBAT是待充的手机电池”
那么你5楼图中MOS管永不导通,无论BJT是否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极为VBAT ”
VBAT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

NMOS不是有Vgs不是有0.8V的压降吗?(三极管截止的时候,栅极是5V,s极为电池电压最高4.2V)

楼主:
mychange 老师,我现在想问另一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基极我直接接5V的电源作为控制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不是有Vgs不是有0.8V的压降吗?(三极管截止的时候,栅极是5V,s极为电池电压最高4.2V) ...

0.8V通常不足以使MOS管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mychange 老师,我现在想问另一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基极我直接接5V的电源作为控制信号,是否可行? ...

串联限流电阻的话,可以。最好基极到地再并联一支电阻。
但你的图中基极上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像是电阻,但没有标注,而且符号比R1615和R1613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限流电阻的话,可以。最好基极到地再并联一支电阻。
但你的图中基极上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像 ...

非常感老爷子。图中那个东西是封装一部分。

基极并电阻到地一部分起到分压左右是吧?

另基极串的电阻和基并到地的电阻阻值有什么要求吗?  比如我基极串10K,然后再并10K到地,可以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老爷子。图中那个东西是封装一部分。

基极并电阻到地一部分起到分压左右是吧?

从你的图中R1613为100k欧看,10k实在太小。
基极串联电阻应该比集电极负载电阻大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中R1613为100k欧看,10k实在太小。
基极串联电阻应该比集电极负载电阻大才是。 ...

我看很多三极管做开关控制电路都是这样加的。比如Jjjyufan版主给的一个电路,连接为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200

这个电路基极串4.7K,然后并4.7K到地。 上拉也是100K。

楼主:
mychang老师你说的基极电阻要比集电极是为了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吧。 我现在是想用三极管做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mychang老师你说的基极电阻要比集电极是为了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吧。 我现在是想用三极管做开关。 ...

三极管当然是用作开关,而开关就是饱和截止两种状态之间转换。
不过,也不必基极电阻10k集电极负载100k那么深的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当然是用作开关,而开关就是饱和截止两种状态之间转换。
不过,也不必基极电阻10k集电极负载100k那 ...

看jjjyufan 版主提供的电路图也是基极4.7,集电极100K。

老师你给我个常用的电路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当然是用作开关,而开关就是饱和截止两种状态之间转换。
不过,也不必基极电阻10k集电极负载100k那 ...

老师你看看18楼那个图。 而且我看很多人说基极有点只是串几欧的电阻。或者极基都不串电阻,也可以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用pmos是合理的设计。Nmos不合适,不能实现设计要求

网友C:
只看了第一句,“1、DC充电器插入时,即三极管基级有5V电压,三极管导通,PMOS管导通”
就有严重的问题,毛爷爷说过,做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
你的三极管基极是绝对不可能有5V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