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下载430FR5969程序提示unknown device?

楼主(2014-08-22):
MSP-EXP430FR5969launch pad开发板,连到电脑后设备管理器显示运转正常,但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unknown device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驱动没安装成功,手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安装成功,手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从TI官网下了这个开发板的驱动,手动指定路径安装也是显示这个

网友A:
:(你检查下CCS5.5工程里设置的仿真器是不是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下CCS5.5工程里设置的仿真器是不是这一个?

上午下了CCS6.0开发板已经更新固件能正常下程序了,还是对您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午下了CCS6.0开发板已经更新固件能正常下程序了,还是对您表示感谢!

好用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