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转换时间为什么不能达到1us

楼主(2014-08-22):
直接上程序  时钟已经是56M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定义 ADC 初始化结构体 ADC_InitStructure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        独立工作模式;
        *        多通道扫描模式;
        *        连续模数转换模式;
        *        转换触发方式:转换由软件触发启动;
        *        ADC 数据右对齐 ;
        *        进行规则转换的 ADC 通道的数目为1;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8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设置 ADC1 使用8转换通道,采样时间为 55.5 周期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8,1,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CC4);//设置注入通道T1比较4中断触发
           /* Enable JEOC interupt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JEOC, 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使能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复位 ADC1 的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等待 ADC1 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开始 ADC1 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 ADC1 校准完成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启动 ADC1 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楼主:
然后是注入通道的中断程序
void ADC1_2_IRQHandler(void)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3,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3)));//取反
  //ADC_Injectre =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 ADC_InjectedChannel_1);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1, ADC_IT_JEOC);
}

楼主:
我在通道阻断里面 测试a3口led灯的上升沿  和定时器1比较4输出信号  发现两个上升沿的间隔是2us以上  和理论上的1us差了很多  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没记错,要达到1M采样率,时钟需要14M的整数倍,此外采样时间需要是 1.5 周期。采样时间为 55.5 周期,无法达到1M采样率。

楼主:
后面我一向 是不是因为中断响应 还有语句执行需要时间的原因导致我的这个情况??

网友B(2014-09-25):
时钟以及采样周期配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