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问题!!!急切啊!

楼主(2014-08-22):
点开setup就弹出来下面框。根本无法进行,以前安装一次。后来删除了,再按就不行了。求助啊!

网友A:
安装包请放在根目录下安装,安装路径必须全英文
另外,原来安装的尽量卸载删除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包请放在根目录下安装,安装路径必须全英文
另外,原来安装的尽量卸载删除干净 ...

我放在根目录了安装了,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