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红外

楼主:
新人一枚,最近在看红外方面的东西,百度了好多天也自己简单实践了下,可遇到好多问题,希望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1.我有HS0038B的数据手册可是没有找到它是电平型的还是脉冲型的,还有就是哪里有写它需要38k载波信号,而且触发时候输出为低?是手册这两行就是     这个意思么?
2.对于常说的38K载波信号不是很理解。像大家常说的占空比1:3的38K载波信号是什么?个人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周期26US,其中四分之一为高四分之三为低不过这样连续发送如何传送信号呢?
3.看到很多说多少秒高电平,多少秒低电平就表示一个“1”,多少秒高电平,多少秒低电平就表示一个“0”,这个与上面的38K载波感觉矛盾呢?占空比固定了,高低电平时间不就固定了么?(新人不理解,别拍砖)
4.还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传输信号是通过有38K信号和无38K信号来传送的?通过38K的有无来表示1  0  这个是不是就是上一条说的什么表示  0   1   。
5.还有就是红外协议哪里能找到,什么起始码,结果码,地址码,地址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什么的。这个协议哪里能找到?还有别的协议么?
6.最后问下用74HC00D如何产生的38K载波信号,我找到过一些电路图,可以不是很理解,输入端没给高也没给低,是如何工作的?
新人的问题,希望大家耐心些,详细些,感谢大家。

网友A(2014-08-22):
建议楼主翻翻书吧
〓◆ 红外线热释电与超声波遥控电路 237页 清晰书签版 ◆〓:https://bbs.21ic.com/icview-228721-1-1.html
〓◆ 简单稳定地感应你 红外感应开关创新制作 12页 1.7M ◆〓:https://bbs.21ic.com/icview-207845-1-1.html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控 449页 6.2M pdf+书签 ◆〓 , 新版二发: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红外遥控编解码相关资料 9.8M ◆〓 ,有些东东还是蛮实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 红外光电探头相关专辑 14篇 36.5M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937-1-1.html

楼主:
额,占空比那里说错了应该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网友B:
HS0038B是一体化红外接收器,内有38KHz载波的解调电路,输出为解调过的基带信号。楼主的其它问题适合看书学习,篇幅不适合论坛。

网友C:
看到很多说多少秒高电平,多少秒低电平就表示一个“1”,多少秒高电平,多少秒低电平就表示一个“0”,这个与上面的38K载波感觉矛盾呢?占空比固定了,高低电平时间不就固定了么?

举例,560US高电平+560US低电平 就表示0,但发射端560US高电平是基带信号和38K载波两个信号调制后发射出去的...
38K载波的占空比和最后接收端收到的0和1之间根本没关系, 载波的占空比可以是1/2,1/3,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很多说多少秒高电平,多少秒低电平就表示一个“1”,多少秒高电平,多少秒低电平就表示一个“0”,这个 ...

调制就是基带信号和载波信号进行与操作,最后发射出去的就是有无38K信号,红外接收头在接收到38K信号时地电平,无38K就高电平。对么?
那么我想问下对于多少秒为“0”,多少秒为“1”是因为协议不同而不同,还是因为别的?自己也可以设定吧,这就是编码么?只要自己能解码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制就是基带信号和载波信号进行与操作,最后发射出去的就是有无38K信号,红外接收头在接收到38K信号时地 ...

接收端有38K时为高,无38K为低。
多少秒为0多少秒为1是各个厂家协议定好的,也可以自己定,只要自己能解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