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STVD断点问题

楼主(2014-08-22):
STM8 STVD断点问题。我用的是STVD开发STM8S003的IC,怎么只可以设置一个断点。如果设置两个以上的断点,编译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内存错误,请问这是我STVD的劥问题还是这个IC只能设置一个断点?

网友A:
好像没啥数量限制,换IAR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啥数量限制,换IAR试试看;

没用过IAR

网友B:
断点数量肯定会有一个最大限度,不过,像你说的只能设一个,肯定有问题,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C:
我用的都不会的,应该是你对软件进行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