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把通过串口设置的参数让它断电后还能够保存下来,比如:地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2):
你用的msp430吗?可以把这些参数存在信息存储flash区

网友B:
参数保存在单片机内部Flash,或者外接Flash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msp430吗?可以把这些参数存在信息存储flash区

怎么放到flash里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放到flash里面啊

写flash

网友C:
使用1片SPI或i2C FLASH,保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flash

版主帮我再看下,怎么这个S_Data.address老是被改变啊,怎么处理
//存储数据 更改地址和ID
typedef struct{
    char Id_Data[5];
    char address;
}Data_Struct;

void ReadFlash(void *pData,unsigned char *pInfo,char n)//读数据
{
    memcpy(pData,pInfo,n);
}

void WriteFlash(unsigned char *pInfo,void *pData,char n)//写数据
{
    _DINT();
    FCTL3 = FWKEY;//清除"LOCK"标志
    FCTL1 = FWKEY + ERASE;
    *pInfo = 0;  //擦出

    FCTL1 = FWKEY + WRT;//准备写
    memcpy(pInfo,pData,n);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LOCK
    _EINT();
}

然后这是调用的
void ADD_ID_Init(void)
{

    S_Data.address = 0x80;//地址
    WriteFlash((unsigned char *)0x1020,&S_Data.address,1);
    S_Data.Id_Data[0] = 0x11;
    S_Data.Id_Data[1] = 0x0E;
    S_Data.Id_Data[2] = 0xEE;
    S_Data.Id_Data[3] = 0x09;
    S_Data.Id_Data[4] = 0xD5;
    WriteFlash((unsigned char *)0x1010,S_Data.Id_Data,5);//仿真过了这个之后FLASH里的S_Data.address就变成0XFF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1片SPI或i2C FLASH,保存数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flash

好了,我初始化的时候改成void ADD_ID_Init(void)
{

    S_Data.address = 0x80;//地址
    S_Data.Id_Data[0] = 0x11;
    S_Data.Id_Data[1] = 0x0E;
    S_Data.Id_Data[2] = 0xEE;
    S_Data.Id_Data[3] = 0x09;
    S_Data.Id_Data[4] = 0xD5;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0x1010,&S_Data,6);

}
这样就对了,谢谢版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我初始化的时候改成void ADD_ID_Init(void)
{

网友D:
就是参照楼上的意见的,吧这些数据的存到flash中的,断电后肯定不会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参照楼上的意见的,吧这些数据的存到flash中的,断电后肯定不会丢的。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