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atFs长文件名

楼主(2014-08-22):
当使能长文件名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是UNICODE编码?
#define _USE_LFN     3    /* 0 to 3 */
#define _MAX_LFN     255  /* Maximum LFN length to handle (12 to 255) */
#define _LFN_UNICODE   1 /* 0:ANSI/OEM or 1:Unicode */
   MDK 中编译 就出现了 错误
result = f_open(&MyFile, "test1.txt", FA_READ);
..\..\User\FatTest.c(77):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const TCHAR *"

网友A:
#define _LFN_UNICODE   1 /* 0:ANSI/OEM or 1:Unicode */

你自己要求设置为UNICODE格式,修改为0就是ANSI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_LFN_UNICODE   1 /* 0:ANSI/OEM or 1:Unicode */

你自己要求设置为UNICODE格式,修改为0就是ANSI ...

FatFs 在支持长文件名的时候是用unicode 编码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tFs 在支持长文件名的时候是用unicode 编码的吧

这个没有研究过,
不过微软操作系统一般都不会超过256个字符长度
这个是轻量级的,相应会沿用或者减小这个长短.
不过我们一般不会使用这么长的

名字长度与UNICODE编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一般来说只跟你文件存储的方式有关系.

另外,你如果用unicode方式的话,传入的参数应该是TCHAR类型,而不是char类型的文件名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研究过,
不过微软操作系统一般都不会超过256个字符长度
这个是轻量级的,相应会沿用或者减小这个 ...

通常你们如何设置的?

网友B:
FatFs内置编码转换的。

网友C:
plz add ccsbcs.c and then compile....

楼主:
#define _LFN_UNICODE   0 /* 0:ANSI/OEM or 1:Unicode */
设置为0的时候就是ANSI 编码了  在使用长文件名下设置为0有什么问题,但是查看多个人的设置也是为0

网友A:
如果在单片机系统中,如果我使用的话我建议使用ANSI方式编码,毕竟单片机资源那么有限
如,"1234"暂用4个字节,而UNICODE方式会暂用8个.

网友D(2017-04-11):
可以用下 ranfs fat模块 支持长文件名打开创建等 更简单 oschina.net/p/ran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