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请使用过ATMEL的9G45片子的高手帮忙

楼主(2014-08-22):
板子刚焊好的,上电后32.768K和12M均不起振。电源=1.8v,vddbu=3.3v,vddcore=1v均正常。bms拉高;复位正常;各种电源均测了一下,正常;请问还有什么可能会导致晶振完全不起振。sam-ba的USB连接不上。请教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情况或者哪里有错误导致其不工作。

楼主:
请高手帮忙!!!

楼主:
晶振已经正常。bms拉高;复位正常;各种电源均测了一下,正常;sam-ba的USB就是连接不上。请教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情况或者哪里有错误导致其不工作。

网友A:
usb连不上,这个你要把错误贴出来才行阿!

1,usb部分涉及到几路电源,查查
2,usb部分对电源有要求,特别是1v的 。
3,布线要包地。

网友A:
要识别usb的话,必须要cpu进入samba boot模式,也就是要内部启动才行,而且flash里面不能有东西。

楼主:
debug口已好用,uboot通过串口已能下载,但是镜像文件传太慢,用串口传一半感觉像死机,usb计算机已经检测到未知设备,但是驱动装不上,麻烦各位高手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usb的线走的差分,但是没有地线护送,这影响大吗?

网友B:
我记得要把dataflash和nandflash的cs pin断开以后usb才能正确识别

楼主:
flash的片选脚都已断开,但是USB还是没有识别。

网友C:
可以和我这边细聊QQ745064238

网友A:
快解决问题了,赫赫

你们用的at91sam9g45是什么版本的片子啊?

楼主:
片子是刚买的,我看批号应该是2010年的

网友D(2015-07-18):
不知道解决没,同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解决没,同问

一年前的问题了,估计早就解决了.....只是没有说明解决办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