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tssop20有11通道adc但脚位说明却只有9通道。

楼主(2014-08-22):
stm32f030 tssop20有11通道adc但脚位说明却只有9通道,让我有点失落。谁推荐个adc通道多,价格又便宜的ic。

网友A:
好像是有点问题。
STM32F030x4 STM32F030x6 STM32F030x8 数据手册第1页上说 1 x 12-bit, 1.0 μs ADC (up to 16 channels),
到了第10页的Talbe2里面变18 channels了。

网友B:
20个脚的片子,几乎一半可以作为AD用,已经不错啦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777612-1-1.html
需要更多的通道数,参考ST最新的选型手册;

网友D:
好像资源和芯片ID变了,我买的F030读出ID为F031,中断数也和手册不符

网友E:
有两个通道是内部的,温度,和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