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按键检测电路

楼主(2014-08-22):
请教各位,当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电源对C1充电,那key_disp电压为5V是吗?当按键按下的时候,key_disp电压是0V是吗?

网友A:
大致正确

网友B:
由于R2 的存在C1的充电时间,t=(r1+r2)C;放电时间t=r2C;即K闭合的时间大于R2C,才会为低,不一定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R2 的存在C1的充电时间,t=(r1+r2)C;放电时间t=r2C;即K闭合的时间大于R2C,才会为低,不一定等于0 ...

恩,一般按键按一次时间都是MS级的,大于10MS,这里算了一下R2C是0.1Us,肯定大于,那电压不应该是0吗?

网友B:
还是那句话,C1上的电压会保持在IXR2 的低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R2 的存在C1的充电时间,t=(r1+r2)C;放电时间t=r2C;即K闭合的时间大于R2C,才会为低,不一定等于0 ...

这样的说法很笼统,可以参考图灵《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的“2.1.3 电容阻碍电压的变化”:

网友D:
基本上如你所说。
那个电容很小,差不多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如你所说。
那个电容很小,差不多可以忽略。

那去掉C1,电路基本功能也不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去掉C1,电路基本功能也不变

是的。你的电容用的太小。差不多要用到时间常数1毫秒那个量级才行。电阻用1K的话电容大约要用到1uF。

网友E:
软件虑波处理得好,不用那些电容和电阻的

网友B:
根据你的原理图,可以将R1的电阻值调为472, R2得电阻值调为47欧,电容68p ;按键的波形比较好点

网友B:
同时端口扫描的时间会短点

网友F:
R1的电阻大点 用到10K  这样比较合理点

网友G:
按钮抖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电阻和电容也不同,对应的按键检测软件也不一样。以前,用的时间是5ms。那么RC也就2ms以下。

网友H:
是的,电容是硬件按键去抖,电阻R1是上拉电阻,R2是串在IO管脚上,保护IO口的。电容很小,充放电时间很短,就是按键滤波作用!其实一般应用场合可以不要那些电容和电阻,一般单片机IO有内部上拉,用软件滤波就OK。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的,电容是硬件按键去抖,电阻R1是上拉电阻,R2是串在IO管脚上,保护IO口的。电容很小,充放电时间很短, ...

赞一个

网友J:
恩;
按下:0V;
反之:5V;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说法很笼统,可以参考图灵《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的“2.1.3 电容阻碍电压的变化”:
...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电容是硬件按键去抖,电阻R1是上拉电阻,R2是串在IO管脚上,保护IO口的。电容很小,充放电时间很短, ...

硬件可靠性方面考虑,用于智能电表的,上拉电阻阻值选取与功耗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