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无正文)

网友A:
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可以再试试
读出来 存好
然后 擦除 然后 调入 然后写入  在读入 看看

楼主:
版主:你好!

我用SP200SE编程器和配套WLPRO V2.20软件烧写24C01芯片.烧后的数据和原数据的数据位置不同.不知何故?
我做了多次都是这样。当打开要烧写的文件后,出个页面其中有两项,一是文件开始:默认的是0;另一项是缓冲区起始:默认也是0 。改变这二项参数可调整数据位置!由于不会选择参数,所以总也对不好数据位置。请指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