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选项字节

楼主(2014-08-22):
引脚复用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A:
连接好ST-LINK仿真器(同时要接上用户板的电源)
Step1: 打开烧写软件STVP
Step2: Configure→Configure ST Visual Programmer,配   置好内容.
Step3: 选择File→open,打开要烧写的目标文件s19
Step4: 修改option bytes内容
Step5: 选择program→all tabs

楼主:
在程序中怎么设置

楼主:
如果要使用复用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A:
我试过在程序里设置不行(已解锁,但是不行,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刚接触STM8S不久.

网友A:
在STVP里是可以设置复用功能的,我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A:
设置复用功能就是修改option bytes内容内容

网友B:
引脚复用怎么还用选项字节  ,比如PA2.PA3用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VP里是可以设置复用功能的,我试过没问题的。

我在STVP设置了一次 下次就烧不了程序

网友A:
我反复烧写都没问题(我用的是STM8S103F3 SOP20,可以烧写1万次),要是你用的是STM8S003F3话,可能到了它的烧写寿命周期次数(100),再烧无效的,运行起来的效果不同了. 我说的复用功能是指带[]里的内容,比如要想用PD2(HS)/AIN3/[TIM2_CH3]中的TIM2_CH3功能,就得修改option内容,至于AIN3就是修改程序的,不是通过修改option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复烧写都没问题(我用的是STM8S103F3 SOP20,可以烧写1万次),要是你用的是STM8S003F3话,可能到了它的烧写 ...

我用的是stm8s103k   我想要用PA3/TIM2_CH3[SPI_NSS]的SPI_NSS的功能,那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