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2014-08-22):
(无正文)

网友A:
startup.a51文件路径改变了。

网友A:
重新指向正确路径。

网友B:
重新编译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C:
将startup.a51栓掉,从新加进来就OK

网友D:
重新安装或者是安装目录下不要带有中文目录,最好安装在C盘

网友E:
对,重新编译下就可以了,可能是你改变过路径了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多谢

网友F:
重新制定路径吧

网友G:
从新加载 就行了

网友H:
除了楼上的做法,还可以重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