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4-08-22):
未连接调试器之前,单片机电压正常,当连接到调试器以后,单片机电压被拉低。。。。

网友A:
用的芯片是 ?

楼主:
用的芯片是SH79F163,仿真器是JET51

网友A:
你是用jet51供电的还是用外部供电的?

楼主:
哦,是不是不能同时供电啊

网友B:
是啊,不能同时供电,不然会打架的

楼主:
哦,犯了个幼稚的错误。。。。

楼主:
赶紧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