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

楼主(2014-08-22):
三相四线(无零线,有地线)系统,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一直以为是应该一样的,可是今天遇到了一个让我不解的现象。。。

网友A:
你的三项系统是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

网友B:
什么现象?

网友C:
三相三,三相四都不一定一样,你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D:
三相四三相电流不但不一样,就是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
三相三的A、C相电流和B、C相电流也不一定一样,但UAB、UBC、UCA间夹角一样。

楼主:
一个系统供电三相200VAC,实测相电流是15A,15A,10A,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E:
三相不平衡,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F:
负载不平衡的话,当然电流就会不一样。

网友F:
但是总的矢量和还是为零(自己去画三角形),否则就是漏电了

网友F:
短路2条线后,第三条线上有电流?

网友G:
3相电机电流差了1/3?  你要有一相线圈圈少上好几匝才会这样的啊。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周末愉快
匿名
有可能,三相负载不平衡就会存在,比如你这种情况存在AB、BC、AC三个负载,三个负载都有可能不等,就会产生三相电流不相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个系统供电三相200VAC,实测相电流是15A,15A,10A,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 ...

正常,相当正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个系统供电三相200VAC,实测相电流是15A,15A,10A,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 ...

一般地线应该没有电流(可以忽略),因为安全标准要求火线,零线与地线应该具备足够大的绝缘电阻。220V~电器的绝缘电阻测量要用500V的兆欧表,可见绝缘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您测得的一般是电流的有效值或者平均值,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说的是瞬时值(流入节点的电流代数和为0)。

网友J:
实际当中相同时的几率太小了 ,几乎都是不相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实际当中相同时的几率太小了 ,几乎都是不相同的

同意: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