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充电复位电路

楼主(2014-08-22):
一个小型的单片机电路。担心工作的时候出现死机。想设计成在充电的时候,产生一个硬的复位,使系统重启。

如果是充电的时候一直复位,感觉还好设计一些,但是要求系统还能起来。所以复位信号基本是一个低电平脉冲。

想请教各位大侠,如果在充电的瞬间,或者拔掉充电的瞬间,产生一个低电平脉冲使系统复位。

网友A:
根本没必要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必要这样设计

您的意思是板子上用软狗或者硬狗来实现么?

网友B:
求助电容。

网友C:
担心死机就解决死机问题,而不是用另外一种办法,增加成本,可能还会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网友D:
想入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