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帮忙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2):
过流保护,

楼主:
电流怎么算呢

楼主:
电路能帮忙分析下不?谢谢!

网友A:
更准确一点来说应该不是过流保护,而是短路保护,电路在负载电压低于2Vbe时启动保护,这时的限流为I ≈ Vbe / 10Ω ,未启动保护时并没有刻意限制电流,

网友A:
未启动保护时,输出电流受R115和Q14放大倍数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启动保护时,输出电流受R115和Q14放大倍数限制,

未启动保护时,Q14是饱和了吗?
@manbo78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准确一点来说应该不是过流保护,而是短路保护,电路在负载电压低于2Vbe时启动保护,这时的限流为I ≈ Vbe ...

电路在负载电压低于2Vbe时启动保护?
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未启动保护时,Q14是饱和了吗?
@manbo789

未启动保护时Q14是否饱和得分两种状态,轻载时Q14饱和,重载时Q14不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