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三轴加速传感器的请进

楼主(2014-08-22):
小弟最近在用三轴加速传感器MM8452Q,现在三轴的加速度值,读回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利用这3个值去判断物体运动有没有偏离原来设定的诡计啊?求思路……谢谢了!

网友A:
这三个值可以计算出你的目标相对地面三个角度值,知道这三个角度,整个维度就定下了。我只搞过两轴。

网友B:
加速度计定姿态还可以,定轨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定姿态还可以,定轨迹可以吗

楼上的说定角度,对这个芯片也不是很熟,没什么思路。

网友C:
单纯要从IMU上得到物体当前姿态,就需要借助数据整合技术,网上流行的四元数、卡尔曼滤波均可借鉴。
如要判断运行轨迹,其实是一个导航问题,做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如果结合特定应用,比如自行走机器运动导航,可以结合对象特点进行研究,光学、图像、电磁、GPS等等都是可以考虑的、提升精度的选择。

网友D:
陀螺+加表 理论上可以实现姿态测量和定位,但是楼主用的传感器精度太差,纯惯导抗不到5s就跑偏严重,还是要结合其他方式定位才行。
我最近在做UWB无线室内定位,精度到分米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