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

楼主(2014-08-22):
独立按键有时候链接一个IO口时只能连续用,不能隔几个再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时间长了容易坏吧

网友B:
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应使用汉语描述。

网友D:
不清楚说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程序没有问题,如果把独立按键使用的几个口放到连着用就没有问题

网友E:
什么叫做连着一起用呢。

网友F:
有点开始怀疑我的理解能力了

网友G:
再重新描述一下问题

网友H:
我猜,楼主的意思是独立按键为什么用相邻的IO
因为这样编程时比较容易操作,也可以不用相邻的

网友H:
不知道我又没有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