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楼主(2014-08-22):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EG.h"

unsigned char  Duan_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1234567
unsigned char  Wei_M[]={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8];

void GPIO_Init();//io初始化
void WDT_Init();//看门狗用作定时器初始化
void Display_Seg(unsigned char First_Bit,unsigned char Num );//动态显示数码管
void WDT_On();//时间到处理函数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GPIO_Init();//io初始化
  WDT_Init();//看门狗用作定时器初始化

  _EINT();//开总中断
  LPM3;//低功耗模式3
    //WDT_On();
  return 0;
}
/*初始化看门狗定时器函数*/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_ADLY_250;//ACLK,定时1s
  IE1 |=WDTIE;//开中断时能
}
/*io初始化*/
void GPIO_Init()
{
  P1DIR = 0XFF;//p1八引脚设置为输出
  P1OUT = 0;//初始化为0

  P2DIR |= BIT0+BIT1;//P2.1,P2.0分别用于位、段所存
  P2OUT &= ~BIT0;
  P2OUT &= ~BIT1;

}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DT_ISR()
{
   WDT_On();

}
/*动态显示数码管*/
void  Display_Seg(unsigned char First_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P1OUT = Wei_M[i+First_Bit];//表示显示第i+First_Bit个数码管;
  Wei_On;
  Wei_Off;

  P1OUT = Temp;//显示数字
  Duan_On;
  Duan_Off;
   }
}
/*动态扫描数码管,实现999累加和累减*/
void WDT_On()
{
    static int numA=999,numB=0;
  //static int numB=0;

   numB++;
  if(numB>=1000)
    numB=0;
numA--;
  if(numA<0)
    numA=999;

  if(numA<100)
    Temp[0]=0;
  else
    Temp[0]=Duan_M[numA/100];
  if(numA<10)
    Temp[1]=0;
  else
    Temp[1]=Duan_M[(numA%100)/10];
  Temp[2]=Duan_M[(numA%100)%10];

Temp[3]=0;
Temp[4]=0;

  if(numB<100)
    Temp[5]=0;
  else
    Temp[5]=Duan_M[numB/100];
  if(numB<10)
    Temp[6]=0;
  else
    Temp[6]=Duan_M[(numB%100)/10];
  Temp[7]=Duan_M[(numB%100)%10];
  Display_Seg(0,8);

}

为什么不工作

网友A:
主程序的while函数怎么不见了,main函数还带返回?!这样的话,当从低功耗模式退出后程序就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