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瞬间IO管脚状态/?

楼主(2014-08-22):
小弟使用的是EP2C5,由一个io控制电话模块的振铃信号,高电平振铃。、
现在情况是这样,上电后会有短暂的振铃,使用示波器看大概有200ms左右的脉冲,怀疑可能是IO口有内部上拉吧(fpga我也不懂),不论是并上电容还是加上下拉电阻,最好的情况是脉冲现在是100Ms,这是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么 ??

楼主:
fpga从EEPROM里面读取程序要这么久么??200Ms?

网友A:
应该改成低电平有效或者加使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成低电平有效或者加使能控制。

可是控制的是一个电话模块,不能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控制的是一个电话模块,不能改了。。。。

电话模块不能改,但你的电路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