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极化电压电路(二)

楼主(2014-08-22):
前面发了个贴,关于设计一个脑电去极化电路,电路本人已经想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图片,前端用两个OPA251做成一个1:1的差动方法器,中间再用阻容耦合电路,然后再接到放大器(放大器是差分信号输入),电路经过测试,可以去掉+300mV和-300mV的极化电压,但是,电路仍存在一些问题,当输入叠加在+300mV和-300mV极化电压上面的方波信号为100uV,1S信号时,放大器端检测到的100uV,1S的信号幅度会下降得比较厉害,+300mV时下降到大约50uV,-300mV时下降到大约10uV。但如果叠加在+300mV和-300mV极化电压上面的100uV,1S的方波信号加大到5mV时,此时放大器检测输出的信号就几乎根输入信号的幅值相同了,另外也能很好的把+300mV和-300mV极化电压给去掉,在此,希望群里面大神们,出来分析分析,为什么输入叠加在+300mV和-300mV极化电压上面的100uV,1S的方波信号,信号的衰减会这么厉害?另外电路已经经过测试,几乎可以断定是OPA251运放那一端造成的。

网友A:
两个运放要求一致性很好,2个330和2个103也要求一致性很好。

网友A:
试验的时候,最好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完事以后用运放搭。要有3个运放才能搭一个仪表放大器。你这个搭的不是仪表放大器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运放要求一致性很好,2个330和2个103也要求一致性很好。

放大器里面的电路是仪表运放。这个电路可以去掉+300mV、-300mV的极化电压,但是检测出来的100uV,1S信号衰减很厉害,现在怀疑是OPA251的偏置电流或者是两运放一致性不是很好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器里面的电路是仪表运放。这个电路可以去掉+300mV、-300mV的极化电压,但是检测出来的100uV,1S信号 ...

你这个叫精密运放,AD620才是仪表放大器模块。你先用AD620验证你的方法,如果可行,然后再完善你现在的电路。你现在的电路,其中的元器件的精度都要预先估算,才能保证电路的最后精度。

网友B:
假设一个电容是9uF,一个电容是11uF,你的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C:
1. 接线是怎么接的?
2. 你电路板走线就足以影响你整个测量范围。
极弱电系统不是你这样搞的,脑电系统都要用屏蔽线。
而且5米范围内不能有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一个电容是9uF,一个电容是11uF,你的结果会怎么样?

两边会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接线是怎么接的?
2. 你电路板走线就足以影响你整个测量范围。
极弱电系统不是你这样搞的,脑电系统都要 ...

nvoe用过脑电检定仪吗?100uV,1S和有300mV极化电压的100uV的信号(看图片)都是由脑电检定仪输出的,输出后接到OPA251的输入端,之间接线是用鳄鱼夹和普通电线连接。电路板的走线需要注意什么?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设一个电容是9uF,一个电容是11uF,你的结果会怎么样?

类似这样验算。当然,最好用电路仿真。这个时候,电路仿真才体现了实际的意义,加快研制进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 接线是怎么接的?
2. 你电路板走线就足以影响你整个测量范围。
极弱电系统不是你这样搞的,脑电系统都要 ...

其他要求,找一套脑电系统和他的说明书,找他的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样验算。当然,最好用电路仿真。这个时候,电路仿真才体现了实际的意义,加快研制进度。 ...

可以推荐个仿真软件吗?以前我用过Protus,但好像这个软件模拟电路的仿真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要求,找一套脑电系统和他的说明书,找他的去做。

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有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个仿真软件吗?以前我用过Protus,但好像这个软件模拟电路的仿真不是很好用。 ...

都一样的,我用的已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我用的已过时了。

现在仿真软件还是有不少的,就是不知道哪个好用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nvoe用过脑电检定仪吗?100uV,1S和有300mV极化电压的100uV的信号(看图片)都是由脑电检定仪输出的,输 ...

正巧,我前面弄过一个脑电检测的。
非常麻烦。
主要是太容易受到干扰。
简单说吧:哪怕你是把导线的位置换个地方,都会引起信号波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巧,我前面弄过一个脑电检测的。
非常麻烦。
主要是太容易受到干扰。

环境要干净,传输要屏蔽,器件输入要高阻,输出要低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环境要干净,传输要屏蔽,器件输入要高阻,输出要低阻。

说的很好,都是经验只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好,都是经验只谈

这上面,你还搞过,有点经验。我连经验都没有,只是依靠基本的东西,泛泛而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巧,我前面弄过一个脑电检测的。
非常麻烦。
主要是太容易受到干扰。

nvoe的确是搞过,我现在跟你遇到的情况也一样,导线位置换个地方信号就会引起波动,另外人体靠近电路也会引起信号的波动和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要干净,传输要屏蔽,器件输入要高阻,输出要低阻。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环境干净,怎么弄一个干净的环境?传输要屏蔽,怎么屏蔽?输入高阻还好点,选择高输入阻抗的仪表运放,另外脑电的信号屏蔽线不要接地,这基本可以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环境干净,怎么弄一个干净的环境?传输要屏蔽,怎么屏蔽?输入高阻还好点,选择高输入阻 ...

呵呵,人体那么大的一个电容,怎么会没有影响
你加我QQ: 2501838057
看看能不能出点有用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