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CN3068 - 500毫安USB接口兼容的锂电池充电集成电路

楼主(2014-08-22):
     CN3068是可以对单节可充电锂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的充电器电路。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应用时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CN3068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并且符合USB总线技术规范,非常适合于便携式应用的领域。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内部固定的恒压充电电压为4.2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的电阻调节。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附件资料或者跟帖讨论。

网友A:
用过同系列的CN3083,和这个功能差不多。充电电流比这个大点,能达600mA。都属于线性充电电路,电流大了容易发热。用在小容量的锂电池充电上还不错。

楼主(2014-12-26):
CN3083可能应用在LED照明上比较好一点。
有需要样片或者技术支持的请联系我
  TEL:15626561389
  QQ:525667597  郑生

网友B:
3068电流小了点

楼主(2015-03-26):
   5A 双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002
   CN3002 是PWM 降压模式双节锂电池充电
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锂电池充电进行自动
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
用简单等优点。
CN3002 具有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
合锂电池的充电。在恒压充电模式,CN3002
将电池电压调制在8.4V,精度为±1%;在
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
设置。
     应用:
 便携式 DVD,对讲机
 笔记本电脑
 备用电池应用
 便携式工业和医疗仪器
 电动工具
 独立电池充电器
  需要资料,样片和技术支持的请联系我QQ:525667597   MT:15626561389  郑生

楼主(2016-04-11):
   性价比非常高的资料

楼主(2018-04-09):
ZC3005非常适合1-6节锂电池充电

ZC3005是PWM降压模式多类型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独立对多种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喝使用简单等优点,
ZC3005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钛酸锂电池
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ZC3005将电池电压调制在外部反馈电阻所设置的电压;
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ZC3005用所
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
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充电电流再上升
到恒流充电电流的58.8%以上,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
ZC3005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其他功能包括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端过压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灯。
   ZC3005采用10管教SSOP封装

楼主(2018-10-11):
CN3300是一款工作于4V到28V的PFM升压型电池
充电控制集成电路。CN3300内部集成有基准电压
源,ASV电压调制单元,电感电流检测单元,电
池电压检测电路和片外N沟道MOSFET驱动电路
等,具有外部元件少,电路简单等优点。
当接通输入电源时,CN3300进入充电状态,控制
片外N沟道MOSFET导通,电感电流上升,当上升
到外部电流检测电阻设置的上限时,片外N沟道
MOSFET截止,电感电流下降,电感中的能量转
移到电池中。当电感电流下降到外部电流检测电
阻设置的下限时,片外N沟道MOSFET再次导通,
如此循环。电池电压通过电阻分压网络反馈到FB
管脚,当FB管脚电压达到1.205V(典型值)时,充电
过程结束,片外N沟道MOSFET保持截止状态。当
FB管脚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阂值时,ZC3300再次进
入充电状态。CN3300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 MHz
工作温度范围从一40℃到+85 0C o
CN3300采用6管脚的SOT23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