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I中断模式就是不工作啊..查询就可以..WHY...

楼主(2014-08-22):
目的是先用MASTER模式配置RF芯片,然后切换为SLAVE模式中断接收RF输出的数据..
查询模式下配置RF芯片可以(通过读出RF的寄存器验证了).单用中断就是不工作..GCC AVR....大家瞅瞅我那里出问题....3天了...
void SPI_Init_Slave(void)
{
        //SPIE SPE DORD MSTR CPOL CPHA SPR1 SPR0 :SPCR,spr1,spr0=0,fosc/4
        DDR_SPI |=(1<<DD_MISO);          //OUTPUT
        DDR_SPI &=~(1<<DD_MOSI);  //INPUT
        DDR_SPI &=~(1<<DD_SCK);          //INPUT
        DDR_SPI &=~(1<<DD_SS);          //INPUT
        SPCR &=~(1<<MSTR);
        SEB_ENABLE;
}

void SPI_Init_Master(void)
{
        //SPIE SPE DORD MSTR CPOL CPHA SPR1 SPR0 :SPCR,spr1,spr0=0,fosc/4
        DDR_SPI |= (1<<DD_MOSI)|(1<<DD_SCK)|(1<<DD_SS);
        DDR_SPI &=~(1<<DD_MISO);

        PORTB |= (1<<DD_MISO);
        PORTB |= (1<<DD_MOSI);
        PORTB |= (1<<DD_SCK);
        //PORTB |= (1<<DD_SS);

        SPCR &=~(1<<CPOL);
        SPCR |=(1<<SPIE)|(1<<SPE)|(1<<MSTR)|(1<<SPR1)|(1<<SPR0)|(1<<CPHA);//MSB first
        SPSR = (1<<SPI2X);//double speed,10Meg frequency SCK,
}

void SPI_MasterTransmit(unsigned char cData)
{
        while(SPI_Busy);
        SPI_Read=False;
        SPDR = cData;
        SPI_Busy=True;
        //while(!(SPSR & (1<<SPIF)));
}

uchar SPI_MasterRead(void)
{
   while(SPI_Busy);
   SPI_Read=True;
   SPDR=0x00;
   SPI_Busy=True;
  // while(!(SPSR & (1<<SPIF)));
  // return SPDR;
}

ISR(SPI_STC_vect)
{
   if(SPI_Read==True)          //Read SPI
   {
         SPI_Data=SPDR;
   }
   else//send
   {
   }
   SPI_Busy=False;
}

楼主:
总中断也开了(sei()), Timer0的中断也执行.就SPI的不执行.....

        SPI_MasterTransmit(0x81);                //4 bytes, start address 0x00, Operating "W"
        SPI_MasterTransmit(CONFIG1);        //Config1;434Mhz,LVD and CLK "enable"
死在第二次发送,,,,没执行中断..SPI_Busy没清除掉...........

网友A:
先验证数据有没有在总线上发出去,
另外, 中断向量号有没有弄对, 查一下吧

楼主:
奥.....中断向量号对 的..查号多变了..我模拟了没中断..没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