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使用DMA向ePWM模块里面的CMPA装载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我是新手...刚学DSP不久。。
我想用DMA模块将表中的数据不断的传输到ePWM模块的CMPA寄存器中,DMA的中断源信号用ePWM3SOCA。但是运行起来CMPA寄存器中的值一直不变,观察发现DmaRegs.CH1.SRC_ADDR_SHADOW中的值也是一直不变的 这是什么情况。。。

我写的程序如下: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4-8-13
*      Author: icecream
*/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define EPWM_TBPRD 50000

volatile Uint16 *DMADest3;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3;

volatile Uint16 *DMADest4;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4;

volatile Uint16 *DMADest5;
volatile Uint16 *DMASource5;

void InitEPwm3(void);
void InitEPwm4(void);
void InitEPwm5(void);

Uint16 sin_tab_3[100] =
{
                25353,26765,28170,29562,30936,32287,33609,34897,36146,37351,
                38508,39611,40656,41640,42558,43406,44182,44882,45504,46045,
                46503,46876,47162,47361,47472,47494,47428,47273,47030,46700,
                46284,45785,45203,44542,43803,42991,42107,41156,40141,39066,
                37936,36755,35527,34258,32952,31615,30252,28868,27469,26060,
                24647,23235,21830,20438,19064,17713,16391,15103,13854,12649,
                11492,10389,9344,8360,7442,6594,5818,5118,4496,3955,
                3497,3124,2838,2639,2528,2506,2572,2727,2970,3300,
                3716,4215,4797,5458,6197,7009,7893,8844,9859,10934,
                12064,13245,14473,15742,17048,18385,19748,21132,22531,23940
};

Uint16 sin_tab_4[100] =
{
                                                44542,43803,42991,42107,41156,40141,39066,
                                                37936,36755,35527,34258,32952,31615,30252,28868,27469,26060,
                                                24647,23235,21830,20438,19064,17713,16391,15103,13854,12649,
                                                11492,10389,9344,8360,7442,6594,5818,5118,4496,3955,
                                                3497,3124,2838,2639,2528,2506,2572,2727,2970,3300,
                                                3716,4215,4797,5458,6197,7009,7893,8844,9859,10934,
                                                12064,13245,14473,15742,17048,18385,19748,21132,22531,23940,
                                                25353,26765,28170,29562,30936,32287,33609,34897,36146,37351,
                                                38508,39611,40656,41640,42558,43406,44182,44882,45504,46045,
                                                46503,46876,47162,47361,47472,47494,47428,47273,47030,46700,
                                                46284,45785,45203
};

Uint16 sin_tab_5[100] =
{
                                5818,5118,4496,3955,3497,3124,2838,2639,2528,2506,2572,2727,2970,3300,
                                3716,4215,4797,5458,6197,7009,7893,8844,9859,10934,
                                12064,13245,14473,15742,17048,18385,19748,21132,22531,23940,
                                25353,26765,28170,29562,30936,32287,33609,34897,36146,37351,
                                38508,39611,40656,41640,42558,43406,44182,44882,45504,46045,
                                46503,46876,47162,47361,47472,47494,47428,47273,47030,46700,
                                46284,45785,45203,44542,43803,42991,42107,41156,40141,39066,
                                37936,36755,35527,34258,32952,31615,30252,28868,27469,26060,
                                24647,23235,21830,20438,19064,17713,16391,15103,13854,12649,
                                11492,10389,9344,8360,7442,6594
};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InitEPwm3Gpio();
        InitEPwm4Gpio();
        InitEPwm5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0;
        EDIS;

        InitEPwm3();
        InitEPwm4();
        InitEPwm5();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TB_CTR_ZERO;
        EPwm2Regs.TBCTL.bit.SYNCOSEL =TB_SYNC_IN;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EDIS;

        //IER |= M_INT3;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3 = 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4 = 1;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5 = 1;

        //EINT;
        //ERTM;
        DMAInitialize();

        DMASource3 = &sin_tab_3[0];
        DMASource4 = &sin_tab_4[0];
        DMASource5 = &sin_tab_5[0];
        DMADest3 = &EPwm3Regs.CMPA.half.CMPA;
        DMADest4 = &EPwm4Regs.CMPA.half.CMPA;
        DMADest5 = &EPwm5Regs.CMPA.half.CMPA;

        DMACH1AddrConfig(DMADest3,DMASource3);
        DMACH2AddrConfig(DMADest4,DMASource4);
        DMACH3AddrConfig(DMADest5,DMASource5);

        DMACH1BurstConfig(9,1,0);
        DMACH2BurstConfig(9,1,0);
        DMACH3BurstConfig(9,1,0);

        DMACH1TransferConfig(9,1,0);
        DMACH2TransferConfig(9,1,0);
        DMACH3TransferConfig(9,1,0);

        DMACH1WrapConfig(9,1,0,0);
        DMACH2WrapConfig(9,0,0,0);
        DMACH3WrapConfig(9,0,0,0);

        DMACH1ModeConfig(22,PERINT_ENABLE,ONESHOT_DISABLE,CONT_ENABLE,SYNC_DISABLE,SYNC_SRC,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DMACH2ModeConfig(22,PERINT_ENABLE,ONESHOT_DISABLE,CONT_ENABLE,SYNC_DISABLE,SYNC_SRC,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DMACH3ModeConfig(22,PERINT_ENABLE,ONESHOT_DISABLE,CONT_ENABLE,SYNC_DISABLE,SYNC_SRC,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StartDMACH1();
        StartDMACH2();
        StartDMACH3();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3.bit.DMAENCLK = 1;
        EDIS;

        for(;;);
}

void InitEPwm3(void)
{
        EPwm3Regs.TBPRD = EPWM_TBPRD;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EPwm3Regs.TBCTR = 0x0000;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3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3;
        EPwm3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EPwm3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EPwm3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3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3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3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EPwm3Regs.CMPA.half.CMPA = 0;
        EPwm3Regs.CMPB = 0;

        EPwm3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EPwm3Regs.AQCTLA.bit.CAD = AQ_SET;
        EPwm3Regs.AQCTLB.bit.CAU = AQ_SET;
        EPwm3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EPwm3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EPwm3Regs.ETSEL.bit.INTEN = 1;
        EPwm3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EPwm3Regs.ETSEL.bit.SOCASEL = ET_CTR_ZERO;
        EPwm3Regs.ETSEL.bit.SOCAEN = 1;
        EPwm3Regs.ETPS.bit.SOCAPRD = ET_1ST;

        EPwm3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EPwm3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EPwm3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EPwm3Regs.DBRED = 50;
        EPwm3Regs.DBFED = 50;
}

void InitEPwm4(void)
{
        EPwm4Regs.TBPRD = EPWM_TBPRD;
        EPwm4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EPwm4Regs.TBCTR = 0x0000;

        EPwm4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EPwm4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4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3;
        EPwm4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EPwm4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EPwm4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4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4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4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EPwm4Regs.CMPA.half.CMPA = 0;
        EPwm4Regs.CMPB = 0;
        EPwm4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EPwm4Regs.AQCTLA.bit.CAD = AQ_SET;
        EPwm4Regs.AQCTLB.bit.CAU = AQ_SET;
        EPwm4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EPwm4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EPwm4Regs.ETSEL.bit.INTEN = 1;
        EPwm4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EPwm4Regs.ETSEL.bit.SOCASEL = ET_CTR_ZERO;
        EPwm4Regs.ETSEL.bit.SOCAEN = 1;
        EPwm4Regs.ETPS.bit.SOCAPRD = ET_1ST;

        EPwm4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EPwm4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EPwm4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EPwm4Regs.DBRED = 50;
        EPwm4Regs.DBFED = 50;
}

void InitEPwm5(void)
{
        EPwm5Regs.TBPRD = EPWM_TBPRD;
        EPwm5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EPwm5Regs.TBCTR = 0x0000;

        EPwm5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EPwm5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EPwm5Regs.TBCTL.bit.HSPCLKDIV = 0x3;
        EPwm5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1;
        EPwm5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EPwm5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5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5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5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EPwm5Regs.CMPA.half.CMPA = 0;
        EPwm5Regs.CMPB = 0;

        EPwm5Regs.AQCTLA.bit.CAU = AQ_CLEAR;
        EPwm5Regs.AQCTLA.bit.CAD = AQ_SET;
        EPwm5Regs.AQCTLB.bit.CAU = AQ_SET;
        EPwm5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EPwm5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EPwm5Regs.ETSEL.bit.INTEN = 1;
        EPwm5Regs.ETPS.bit.INTPRD = ET_1ST;

        EPwm5Regs.ETSEL.bit.SOCASEL = ET_CTR_ZERO;
        EPwm5Regs.ETSEL.bit.SOCAEN = 1;
        EPwm5Regs.ETPS.bit.SOCAPRD = ET_1ST;

        EPwm5Regs.DBCTL.bit.IN_MODE = DBA_ALL;
        EPwm5Regs.DBCTL.bit.POLSEL = DB_ACTV_HIC;
        EPwm5Regs.DBCTL.bit.OUT_MODE = DB_FULL_ENABLE;

        EPwm5Regs.DBRED = 50;
        EPwm5Regs.DBFED = 50;
}

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看看呀~

楼主:
帖子别沉额。。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帮忙顶顶

网友B(2024-09-30):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2025-04-05):
1. 确保DMA通道没有被其他进程占用。2. 检查ePWM3SOCA中断是否被正确触发。3. 确认你的DMA通道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如果这些都没发现问题,可能需要使用调试工具逐步跟踪DMA和ePWM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