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主频工作在最低也就是15MHz时,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板子电压也正常,可是当主频高于这个值时,哪怕是30MHz,板子的电压就会被拉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改如何下手解决呢?

网友A:
硬件问题吧

网友B:
请检查内核1.8V和GPIO3.3V是否正确分离

网友C:
供电系统有问题吧     15M确实很低了 啊
当到了30M    电压拉低   我认为这个频率变化只会增大一点点功耗
别的应该没什么影响   重点检查你的供电系统

网友D:
15M的时候 板子电流是多少?
1.8 3.3 是否正常
30M 电流多少  电压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系统有问题吧     15M确实很低了 啊
当到了30M    电压拉低   我认为这个频率变化只会增大一点点功耗 ...

确实是供电系统的问题,是电压转换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