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搞拌机电路烧板问题

楼主(2014-08-22):
我看这个搞拌机电路,输出是300多V电压,但经常烧保险管,是不是C2容量太小了吗?我想用224/400V再串个100欧的电阻,这样吸收马达的反向电流会不会好一点或者再接个续流二极管,还有电容C1有什么作用的,是不是保护可控硅的?求解保护原理!

网友A:
可控硅又是用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又是用反的,

双向可控硅会用反吗?

网友B:
负载过重了而已。

网友A:
你确实就是用反了,这跟可控硅是单向还是双向无关,不过这不是烧保险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就是用反了,这跟可控硅是单向还是双向无关,不过这不是烧保险管的原因, ...

怎么反啦?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过重了而已。

电路板也烧断了,感性负载不是要有个吸收回路吗?

网友C:
本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认识楼主,且自古以来与楼主无利益关系。楼主表述之事与本人无关.

网友D:
电机是多大的?应该是过载。C1是Q1要求的,C2大小与保险熔断无关,再来一个续流二极管也没必要。别随便改电路和参数,除非你对电路很精,对设备很熟,对器件很清楚,对强电也胸有成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板也烧断了,感性负载不是要有个吸收回路吗?

吸收回路是为了抑制可控硅关断时因电感储能而产生的快速电压改变,该改变可能会使可控硅误触发,跟你遇到的烧保险、烧电路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收回路是为了抑制可控硅关断时因电感储能而产生的快速电压改变,该改变可能会使可控硅误触发,跟你遇到 ...

哦哦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反啦?不明白?

随便在网上找一个风扇调速电路或者台灯调光电路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在网上找一个风扇调速电路或者台灯调光电路你就知道了,

是双向触发二极管画得不对吧?我上网看也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双向触发二极管画得不对吧?我上网看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你哪个图跟我哪个接法不一样的,你哪里也接了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跟我的接法不一样的,你的还接了吸收电路

网友A:
无语,算我什么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算我什么都没说,

你发的两个图,左跟右的是反的吗?可控硅,双向可控硅也分正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算我什么都没说,

你也是广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发的两个图,左跟右的是反的吗?可控硅,双向可控硅也分正反的?

当然分方向啦,跟你说了半天你现在才看出来,我目前在广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分方向啦,跟你说了半天你现在才看出来,我目前在广东,

不怪得说起来像广东话,反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E:
双向可控硅分正反?

网友F:
双向可控硅,表示电流的方向可以正反。
并不表示触发极是随意的。

网友G:
马达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怪得说起来像广东话,反了会有什么后果?

G对T1要有触发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又是用反的,

他这可控硅画是画反了,但是接的时候可能没接反,如果按照图里这种接法可控硅根本打不通。再说可控硅放这里好像没有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