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问题

楼主(2014-08-22):
看到资料上有个保险丝
规格为1812-110-33
资料解释为1812封装,保持电流1.1A,最高电压33V 最高电流20A
在网上查了。保持电流是指能够使管子导通的最低电流。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的板子不是要通电超过1.1A的才能让保险丝工作?
可我试了,板子才几十个MA,这个保险管就导通的啊。

我要最高通过的电流为3A的,它的IMAX为20A这样它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楼主所说的1.1A的保持电流(Ihold),并非是其最低导通电流,而是其不动作(由导通进入截断,或是由低阻进入高阻)的可靠最大电流.楼主在选用时,可着重考虑其Ihold(保持电流) Itrip(动作电流) 动作时间及Imax(最大电流)几个参数.综上,如果说楼主最后说的3A是正常工作的电流的话,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B(2014-10-23):
看了二楼的回复,感觉还可以再确切一点,我这里再补充一下。

楼主先说了“可我试了,板子才几十个MA”,最后又说需要通过的最高电流是3A的。考虑选型的话这样的描述是不够确切的,楼主需要明确几个电流值:

①明确你电路需要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是多少,这里说的正常工作是不需要要保护的,就是二楼说的Ihold(保持电流),楼主给的型号1812-110-33的维持电流是1.1A。还需要
②明确当电路异常电流达到多大值时需要保险丝动作即启动保护,也就是二楼说的Itrip(动作电流),保险丝1812-110-33的动作电流楼主没有提供参数,我估计应该是2.2A,如果楼主3A仍属于正常工作范围的电流,这个型号就不合适了,会出现不该保护时的误保护问题。
③最后是Imax(最大电流),这个问题一般不大,只要你前面两个电流值确认了,保护很迅速,基本很难出现达到自恢复保险丝最大承受电流的情况。

这么说不知道楼主是否能弄清楚。欢迎访问我的博客了解更多关于自恢复保险丝的问题,我的博客地址:https://bbs.21ic.com/?1362068

楼主:
嗯,听了两位的意见。总算明白了Ihold/Itrip的正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