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A输出电路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4-08-22):
我是想做个0-20ma输出电路 在网上参考到一个如下电电路,用单片机DAC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大小但是只能输出到约15mA,再大就始终上不去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麻烦你帮忙看下了 弄了快一周了 我在三极管基级串入电阻也没效果,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负载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估计用了100Ω负载电阻,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估计用了100Ω负载电阻,哎!

用100欧有什么问题吗,用过100也用过200欧 再大就没测过了 在0-15mA基本还是挺准的

网友A:
你用100k的负载,看看能不能到15mA,长点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100k的负载,看看能不能到15mA,长点心吧,

该怎么改?请指明啊

网友A:
算了,告诉你一个快速的办法,把R4短路,问题解决,回去好好复习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告诉你一个快速的办法,把R4短路,问题解决,回去好好复习欧姆定律, ...

新手别介意,跟R4还有关系?我看两篇分析原理的没有提到R4,晚上我再试试 谢谢了啊

网友B:
把5V换成24V就行了。这是个无数人犯过的错误。

这个正解。 错误原因是不熟悉恒流源特性:开路电压无限大。就像恒压源短路电流无限大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5V换成24V就行了。这是个无数人犯过的错误。

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会有这么人在这里犯错?

也不奇怪。生活很难见到恒流源。干电池、汽车电瓶、手机锂电、交流220VAC市电,等等大多近似恒压源。举个近似恒流源设备例子真还不容易。

网友C:
和R4关系不大,要保证三极管串联支路的电压要足够高,负载电流的大小取决于DA输出电压与R6的比值,但前提条件是+5V处的电源电压要适当高。

网友D:
恒流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搭个电路就能全范围都能恒流。。

网友E:
你这是典型的四线制0~20ma电路,电流范围是0~30ma,电流产生元是DAC的电压和r6,i=Vdac/r6,理论上是没错的,电流上不去注意两点,1、5v电源的功率要够,至少要达到5v×30madc;2、电流回路中阻性负载和r4的值在30ma时产生的分压使得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不要低于能正常工作的电压,如电路中的一些相关工作电压点,5vdc选的有点低,适当提升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你还要理解
1、三极管的作用(理解了就不会在基极上加电阻了)
2、负载的计算方法:RL=(V供电电压-V集电极最小电压)/20MA(理解了就会设置电源电压和匹配负载了)

网友F:
三极管基极为何不用加电阻?
输出电流很大呢
@caoemc

网友E:
基极电压起到让三极管在工作状态的作用,基极电流非常小,电流的提供源由电源到集电极到发射极,电流大小由VDAC/r6决定,形象说,基极电压就像开门的人一样,只管开门,让广场的人(电源)进多少人(电流)由看门人(VDAC/R6)决定。

网友E:
当然你也可以加。
我只是针对作者加减该电阻来改善电流大小而言的。

网友G:
严格讲,这个电路就是R4短路、或者电压提高到24V,也不是很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严格讲,这个电路就是R4短路、或者电压提高到24V,也不是很准

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就准了

网友F:
三极管基极不加电阻,万一管子进入饱和状态,会烧坏三极管?
@caoemc

网友H:
5V的驱动能力不够了...

网友F:
这个电路的三极管会进入饱和状态吗?
如果饱和,三极管基极不加电阻,会烧坏三极管?
@maychang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的三极管会进入饱和状态吗?
如果饱和,三极管基极不加电阻,会烧坏三极管?
@maychang  ...

此电路集电极电流达到15mA就再也上不去,正是因为三极管已经进入饱和。
无论三极管饱和或未饱和,此电路不会因基极未加电阻烧三极管。

网友J:
受教!受教!

网友F:
不加基极电阻,三极管基极pn极不会损坏,原因是运放负反馈,基极电流受射极电流控制着,不会失控增大吗?
@maychang

网友K:
mark一下,电路知识要翻翻了

网友F:
我25楼说的对不对啊?
@caoemc

网友E(2014-09-23):
不会烧坏。三极管不是作为放大管使用,而是开关管的作用。提供电流的是电源,决定电流大小的是r6上的电压。基极电流可忽略,基极电压起开门作用。通俗讲,门开的大小和通过的电流无关。

网友E:
另:三极管作为开关管时,其在开的状态下时,应在什么区工作?
可以认为此时的Ib非常大吗(大和小的观念是什么)?
Ic和Ie的关系是什么?
Ib足够大(针对于谁大)使得三极管作为开关管时,烧坏三极管是电流Ib吗?
在电流输出回路上为什么限流功能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100欧有什么问题吗,用过100也用过200欧 再大就没测过了 在0-15mA基本还是挺准的 ...

你用100的负载串进去,Ic所能达到的最大电流只用5/300=15mA,怎么上的去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另:三极管作为开关管时,其在开的状态下时,应在什么区工作?
可以认为此时的Ib非常大吗(大和小的观念是 ...

搞不清楚基极电流在整个工作过程是怎样变化的?
@caoemc

网友M:
输出15ma时,三极管集电极电压3.5V,而基极电压为VDAC+0.7=3.7V,这时三极管进入饱和区,所以电流不会再增加,可增加5v电压,或者去掉R4。该电路的电流=VDAC/R6,最大才30ma,9013的管子不会存在烧坏的问题。

网友N:
全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