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的芯片的DMA1通道6和7怎么配置,无**常触发中断

楼主(2014-08-22):
GD32F150的芯片的DMA1通道6和7怎么配置,无**常触发中断。使用DMA1通道6和7进行 RAM 到 RAM的数据传输,如果传输完成,则触发DMA完成中断,其他使用DMA1通道1到5,都可以正确触发,可是GD新加的通道6和7不不能触发中断,用查询的方式,发现通道6和7的标志位都置位了,说明正常,可是就是进不去中断,是我中断配置有问题吗?谁有配置文件,发一份。

楼主:
GD32F150的芯片的DMA1通道6和7怎么配置,无**常触发中断。

楼主:
GD32F150的芯片的DMA1通道6和7怎么配置,不能触发中断。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的stm32f0_stdperiph_lib_V1.1.0库,库里没有DMA1通道6和7的中断配置,怎么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的stm32f0_stdperiph_lib_V1.1.0库,库里没有DMA1通道6和7的中断配置,怎么添加? ...

照猫画虎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猫画虎不可以么?

GD150系类内核是M3,用上面的库,要修改内核文件,该了就行了,我之前一只用M0内核的,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150系类内核是M3,用上面的库,要修改内核文件,该了就行了,我之前一只用M0内核的,不可以 ...

应该是在stm32f0xx_it.c 这个函数里配置中段函数了,是不是中段没配置呢

网友C:
你去库函数里面找找看,应该库函数里面有中断配置的函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