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驱动LED灯

楼主(2014-08-22):
这两个图哪个驱动好一点,第二个图为什么用三个哪么大的电阻?

网友A:
第二个图有可能会烧LED,而且LED并联的话,亮度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B:
应使用图1电路。至于图2中的电阻功率,这个要看LED的工作电流。图2中,LED直接并联对管子参数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很容易发生亮度不均的现象,而且存在软击穿问题,故不应使用。

网友C:
图一可以改一下,改为多个电阻串联,这样电流不变,每个电阻分压小了,每个电阻耗散的功率小了。可靠些

网友D:
应该用第一个图驱动。第二个图电阻并联,总阻值相当于5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使用图1电路。至于图2中的电阻功率,这个要看LED的工作电流。图2中,LED直接并联对管子参数的一致性要求 ...

我每个灯只有2mA的电流,图二如果只用一个2W的电阻还会坏灯坏电阻,按道理来说用一个1/2W的电阻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可以改一下,改为多个电阻串联,这样电流不变,每个电阻分压小了,每个电阻耗散的功率小了。可靠些 ...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系主要是考虑成本问题还有功率应该用多大的电阻1/2W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每个灯只有2mA的电流,图二如果只用一个2W的电阻还会坏灯坏电阻,按道理来说用一个1/2W的电阻已经足够 ...

在不知道LED具体参数情况下一般认为每个LED电流应该为3mA以上,第2个图两个并联需要6mA以上(并联的问题已经有人说明不再重复),如果电源电压220V,电流6mA,电阻的总功率应该为220V*0.006A/2=0.66W,除以2是因为电流单向,显然需要1W或更大功率电阻,为了散热可以用两个0.5W电阻方案。

网友F:
只能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错误的。不过,第一个的电阻R1应是几个电阻的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不知道LED具体参数情况下一般认为每个LED电流应该为3mA以上,第2个图两个并联需要6mA以上(并联的问题 ...

我也是这么认为,假如我用串联方式电阻就可以小一点,耐用一点吧!他用3个2W并起来有点浪费,不过温度还到60度.

楼主:
我用阻容降压试了一下,不知为什么224的电容驱动LED灯的电流只达到0.9MA左右,阻容降压224CBB电容应该有4mA左右啊,还有为什么我用成能表量LED灯的正负极的电压竟然正极是负,负极是正的,不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阻容降压试了一下,不知为什么224的电容驱动LED灯的电流只达到0.9MA左右,阻容降压224CBB电容应该有4mA ...

这个电路好,里面的参数要算一下。

楼主:
这个电流就对了...看看三个电路应该这个比较耐用,对灯伤害没哪么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就对了...看看三个电路应该这个比较耐用,对灯伤害没哪么大吧?

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画蛇添足。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G:
你的灯不闪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画蛇添足。

4007的D2的作用很大,特别是C1较大或R1较大的时候。假设ACL为正电压是定义为C1充电,没有了4007的D2,电容C1第一次充电后只有通过R1放电,后面的再充电电流(就是LED的电流)就很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007的D2的作用很大,特别是C1较大或R1较大的时候。假设ACL为正电压是定义为C1充电,没有了4007的D2,电 ...

对,有用。阻容降压时是有用的 。不是阻容降压时是画蛇添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用。阻容降压时是有用的 。不是阻容降压时是画蛇添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就对了...看看三个电路应该这个比较耐用,对灯伤害没哪么大吧?

C1改为683偏小了一点吧?用823或104保证LED工作电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每个灯只有2mA的电流,图二如果只用一个2W的电阻还会坏灯坏电阻,按道理来说用一个1/2W的电阻已经足够 ...

该用多大功率的,计算获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阻容降压试了一下,不知为什么224的电容驱动LED灯的电流只达到0.9MA左右,阻容降压224CBB电容应该有4mA ...

只有0.9mA,是因为只有通过电阻的电流,电容相当于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用多大功率的,计算获知。

经计算1/2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改为683偏小了一点吧?用823或104保证LED工作电流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需要2MA所以0.68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0.9mA,是因为只有通过电阻的电流,电容相当于开路了。

哦哦谢谢

网友I:
第二个图要考虑反向击穿电压的问题
实测可知,如果用2图的方法,可能会因为批次和一致性,导致灯不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2MA所以0.68足够了

2MA,你用图1最好.

楼主:
图一哪里在二极管负极接个25K,然后在ACN哪里再接个25K这样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两个25K串起来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灯不闪么?

不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二个图要考虑反向击穿电压的问题
实测可知,如果用2图的方法,可能会因为批次和一致性,导致灯不亮
...

看来你是做开发的哦

网友J:
1L 的两个图 和 11L、13L 的两张图。 11L 的无**常使用;
1L 左图靠谱些,但最好是将一粒电阻改为两粒电阻串联增加电阻的耐压,增加长期工作的可靠性,如果是51K左右,有1N4007在,电阻上消耗约0.5W,有一些温升,建议用两粒1W 24K 电阻串联使用;
1L 右边的用 2W 不知道设计者是如何考虑的,此图反向电压时LED被击穿,反向电流约4mA,长期工作对LED可能有一定的破坏,两粒LED并联使用的原因不明,不建议如此使用;
13L的电路短期使用可能不会出问题,但经常开关时,极可能出现意外:上电时电容无电荷,接近短路状态,LED上会有相当大的瞬态电流,导致损伤,建议LED并联10uF以上电容分流这个瞬态过电流;

13L的图可以简单修改:两粒1N4007不要,D1、D2两粒LED反向并联,再并联一粒10uF10V的贴片独石电容,电阻改为两粒200K串联,C1使用安规电容或直流耐压2KV以上的CBB薄膜电容,这样估计会可靠点;
1L 左图将电阻改为两粒0.5W的串联,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或者可以改为:两粒1W24K电阻串联,然后两粒LED反向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J:
1L 的两个图 和 11L、13L 的两张图。 11L 的无**常使用;
1L 左图靠谱些,但最好是将一粒电阻改为两粒电阻 ...

好的谢谢!~我设计是串两个电阻的为了简单就搞了一个电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