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杂波如何滤除

楼主(2014-08-22):
用220转12V DC电源,带负载为1k的电阻,用示波器直接查看GND与12之间,有如图所示的杂波,示波器显示杂波频率为25khz左右,请问需要用多大的滤波电容进行滤除呢。我看网上有人说公式是 C>2.5T/R  还有C=3(T/2)/R的,可是我两种都试过了 ,没有很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A:
你不接负载一样有杂波,

网友B:
要使用大容量电容和小容量电容并联的方法抑制。不过楼主用的电源应该是开关电源,应首先检查开关电源的电路设计,开关电源的采样回路以及滤波电容的布置很纹波参数可是有关的。
匿名
用电源滤波器。

网友C:
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D:
楼主,能说详细点么,你那25K在示波器上的表现样子是什么,你的时间档位貌似是5Ms的,交流耦合的,波形上看不出25K的东西,如果你说的是那一根根很长的,那不是电源的波形,一般是示波器探头造成的,如果是那样,楼主先把示波器的地线和钩子取掉,用探针直接搭在地和十二伏之间,如果不能直接搭,用双绞线连出来,在双绞线末端接个CBB的小电容,直接把示波器探头搭在电容引脚上,在看看波形

不错,学了一招。看过很多同事不注意示波器测试方式。

网友E:
没有测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使用大容量电容和小容量电容并联的方法抑制。不过楼主用的电源应该是开关电源,应首先检查开关电源的电路 ...

是市场上卖的常见的开关电源,220AC转12DC的,我用电容并联的方法试过了,电容容量是1微法和68pF并联的,但是没有效果呢,所以怀疑是否我在网上找的公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大滤波电容

请问要多大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详细点么,你那25K在示波器上的表现样子是什么,你的时间档位貌似是5Ms的,交流耦合的,波形上看 ...

在示波器上显示,就是这种尖刺一直跳啊跳的,25k是示波器测量显示的,不是准确的25k,是浮动的。您说是示波器的探头问题,这个被我忽略了,我回去试一下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市场上卖的常见的开关电源,220AC转12DC的,我用电容并联的方法试过了,电容容量是1微法和68pF并联的, ...

用470uF的铝电解、10uF的钽电解和0.1uF的瓷介电容并联,尽量靠近电源的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70uF的铝电解、10uF的钽电解和0.1uF的瓷介电容并联,尽量靠近电源的输出端。 ...

请教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容量呢?纯经验吗,像我这种木有经验的,只能挨个容量去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容量呢?纯经验吗,像我这种木有经验的,只能挨个容量去试吗 ...

当然有理论支持,也是对器件特性足够了解的结果。实际应用时,根据工程经验选择即可。

网友F:
一般是电解电容+104电容了

网友G(2019-11-03):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详细点么,你那25K在示波器上的表现样子是什么,你的时间档位貌似是5Ms的,交流耦合的,波形上看 ...

我同样的有几个电源同样的测量方式,有2个和图上示波器的差不多,,另外有一个好的测试就没有这种一根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