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CCS有没有定时保存的功能

楼主(2014-08-22):
我用的的CCS3.3,编程时CCS有时会卡死,故想问下CCS有没有定时保存的功能?

网友A:
没有吧。我的也经常卡死

网友B:
我是没使用过这种功能   建议你养成好习惯    经常ctrl+s
CCS经常卡死多半是系统不稳定造成的   我在win7正版系统上使用时没来没有出现过
卡死的问题    在别的盗版系统上操作过快等情况都会出现CCS卡死的情况

下面链接是CCS最全资料    里面找找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CCS最最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