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nandflash出现位翻转的几率比较高,大概是什么引起呢?

楼主(2014-08-22):
在linux系统下测试,平台上nandflash出现1bit位翻转几率比较高,就启动一次系统能看到几次,但是ECC可以纠正过来。现在只是想知道为啥出现翻转的几率那么高。镁光的SLC 2K page

网友A:
既然ECC能纠错,概率就不算高。出现位翻转很正常,ECC就是为此而生。

网友B:
这个是工艺决定的,NAND先天有这问题,好在有E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工艺决定的,NAND先天有这问题,好在有ECC

问题是出现了不可纠正的EC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工艺决定的,NAND先天有这问题,好在有ECC

ECC也就是个备胎

网友C(2015-04-2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nand flash出现几率有多大?我写入一个快的数据,一块有128页,有两个字节的1位翻转,这两个翻转字节分别位于不同的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