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SP下载不了

楼主(2014-08-22):
GD32F103RGT6,用我自己做的STM32的ISP还能识别到,用GD反而不行,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注意看,序列号ASCII=_i9991032024, 难道不是用二进制?

网友A:
呵呵兄弟ISP STM32和GD的不一样,我们和他们交涉过。他们技术非说一样其实不一样,我用半壶水STM32  软件GD就不能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用GD的ISP软件读不到信息,而用STM32的可以

网友B:
楼主 parity修改为even,timeout设置为5s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用GD的ISP软件读不到信息,而用STM32的可以

你读出来有用吗 还是不能写,希望GD出来自己的IS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出来有用吗 还是不能写,希望GD出来自己的ISP协议

你误解我的意思,只要厂的ISP行,我就可以自己研究协议,做自己ISP实现ID号加密

楼主:
今天用仿真器直接跑原来的STM32程序,不做修改,居然跑起来了,LCD有显示,ADC,DAC都对,令我这个老菜鸟也惊叹不已,当然可能还有些地方需要更改,但至给人以信心。

楼主:
按楼上设为EVEN可以下一步了,可是最后却烧录失败

楼主:
重新操作一遍可以了, 感觉这个ISP需要做很改进,首先开始默认值就不对, 中间有问题时等得太长,步进式的界面让人抓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操作一遍可以了, 感觉这个ISP需要做很改进,首先开始默认值就不对, 中间有问题时等得太长,步进式的 ...

我试试看去

网友D:
GD的ISP协议公开吗?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的ISP协议公开吗?想自己做一个

可以参考STM32协议, 然后用串口监控软件抓取

网友D:
不太想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

楼主:
那用别人现成的就行了,不必自己开发,有原厂的,有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