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就没有执行?

楼主(2014-08-22):
timer0 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TMR0_VECT
{
TH0=0XE0;
TL0=0XF0;
IOA0=~IOA0;
}
初始化:
ET0=0;
TF0=0;
TMOD|=0X01;
PT0=0;
TH0=0XF0;
TL0=0XE0;
ET0=1;
TR0=1;
EA=1;

就是这么简单的设置,定时器中断就没有执行?困惑。

网友A:
程序框架的问题?

楼主:
嗯,不知道哪里有冲突

楼主:
把它加在开发板的标准例程里就是不干活。

网友B:
把中断程序写在单独的文件里。

楼主:
好的,我试试,多谢楼上
匿名
查询中断向量号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