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运放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4-08-22):
各位坛友、斑竹:
下面这个运放电路,理解不深入,想更清楚一点:
硅光电池受发光二极管作用,产生电信号,运放将该信号放大2倍。

其中,两个102电容和1M电阻的取值是怎样决定呢?或者说这几个元件分别有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A:
还是Dshi明B

请问楼主该图出处?
能否看得懂图,是一方面问题;
而疑虑重重,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1.“产生电信号”是电压或是电流?
2.光电压Ui=Uab=Ua-Ub≈0,哪儿来的“放大2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Dshi明B

请问楼主该图出处?

“放大2倍”是有了2个1M。

网友C:
看着某些ID的回复真心觉得恶心!
光敏管流出的电流直接走反馈电阻做了I-V转换,不过a点应该是直接接GND的吧

网友D:
你这图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67楼对你进行了批评。

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L6是我。慢慢反思。

网友A:
明BDshi
你能告诉楼主,此时的光电池输出特性更近电压源,还是电流源?
你再告诉楼主,它把什么电量放大了2倍,V或是I?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eryGood!

电路。

你的Vo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eryGood!

电路。

这里的 Vo=Vcb-Vab。
而Vo=2*I*z。
所以Vcb-Vab=2*I*z。
Vcb是输出,Vab是输入,所以输出Vcb与输入Vab不是两倍关系。

网友B:
16L有错。应为:
这里的 Vo=Vcb-Vab。
而Vo=2*I*z。
所以Vcb-Vab=2*I*z。
Vcb+I*z是输出,Vab是输入,所以输出Vcb与输入Vab不是两倍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还是Dshi明B

请问楼主该图出处?

V0/I=2M,而非二倍。

网友B:
17L又错了。应为:
Vc=-Vab+2*I*z是输出,Vab是输入,所以输出Vc与输入Vab不是两倍关系。

网友A:
1,硅光电池可以工作在“近流源”或“近压源”两种不同特性区域,从测試结果判断为接近恒流源
2,那么电路就必须是I/V转换,而非放大
3,2个1M电阻,在转移表达式中等同于7楼那一个反馈电阻
4,主题图将Rf等分为二,旨在于形成平衡输入电路,可以提高抗干扰,但不利于量程切換

网友G:
关于R与C取值

1. R 决定于光照强度及输出电压幅度要求
2. R 取值受限于运放输入偏置电流
3. R 确定后,RC再确定了输入信号的带宽

另外,LZ的描述有问题,光电管输出信号为电流,经过I/V转换运放输出为电压,信号属性不同谈不上2x放大啊

网友A:
跨导放大倍数为2

“倍数”是没有量纲的数,必是相同单位两数之比
这里更重要的是体现楼主对2楼所测的Va和Vb错当成输入电压
“跨导”是具有电阻量纲单位的,例如13楼给出的“2M”欧姆

当然,这些对于大傻,说了他也不懂
电池特性,平衡输入就更别说啦
神马“一致性”,G带J子——胡勒呗

做一个好图,对于正确理解分析是大有帮助的

网友B:
楼层又不对了。建议一下,以后不能删楼,只删这层的内容,不然后面内容的逻辑乱了。

网友H:
一个没用的图,

我又犯傻了,你们不要理我,

网友B:
Vc=-Vab+2*I*z是输出,Vab是输入,所以输出Vc与输入Vab不是两倍关系。

再看所谓的I-V转换,I是输入,Vc是输出。
Vc=-Vab+2*I*z。Vab是多少?谁能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Vab+2*I*z是输出,Vab是输入,所以输出Vc与输入Vab不是两倍关系。

再看所谓的I-V转换,I是输入,Vc是 ...

Vab=~0,还记得虚短吗
忘了不要紧,看2楼估Va与Vb之差

网友I:
接地的1M电阻是为了提高共模电压。
反馈臂上的1M是为了IV转换。
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ab=~0,还记得虚短吗
忘了不要紧,看2楼估Va与Vb之差

没有忘,但还是得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先不要下结论。
先请LZ在C处接1个50Ω的电阻到地,然后按2L的同样的测试方法再测试一下a,b,c的电压贴出来。

网友B:
请LZ在C处接1个500Ω的电阻到地,然后按2L的同样的测试方法再测试一下a,b,c的电压贴出来。运算放大器输出总得要接负载的,而且可以是低阻的。

网友A(点评):
你太聪明了:输出负载越重,Vab必然越大,但不影响虚短应用

网友B:
“Lgz2006  你太聪明了:输出负载越重,Vab必然越大,但不影响虚短应用”。
你认为接在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的1M电阻是反馈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gz2006  你太聪明了:输出负载越重,Vab必然越大,但不影响虚短应用”。
你认为接在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 ...

当然是反馈电阻

最有意思的是,我说:两个电阻都是负反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反馈电阻

最有意思的是,我说:两个电阻都是负反馈呢?

你再仔细看看2L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反馈电阻

最有意思的是,我说:两个电阻都是负反馈呢?

望图生义,囫囵吞枣。
这里的两个电阻连反馈性能都没有。

网友A:
如果说R2不好看也罢,R1也没有“反馈特征”?2楼图很好表明反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R2不好看也罢,R1也没有“反馈特征”?2楼图很好表明反馈正常

这里的两个电阻反馈性能都没有。
如果是反馈,2楼图只有a是对的,b,c都不对。

网友A:
给你推测之大错特差找个证据
一个开环的运放电路还能得到2楼那样清晰稳定的输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反馈电阻

最有意思的是,我说:两个电阻都是负反馈呢?

你要是敢说,2个电阻都是负反馈,那么本导师就说你是X7。

谢谢大家!

gaoyang9992006 -4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敢说,2个电阻都是负反馈,那么本导师就说你是X7。

谢谢大家!

你这句话等于没有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测之大错特差找个证据
一个开环的运放电路还能得到2楼那样清晰稳定的输出? ...

更正:32L的图二应改为2L。
你说的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即使轨对轨的运放也不会有2L这么好的输入输出特性,你说是不是?另外,2L的前两个图是否也不对,+输入的比-输入的反而小了,在这种输入下,还有2L图3的结果吗?

网友A:
既然怀疑2楼结果,那就不必看得那么细
为什么不假设1楼与2楼并不统一
为什么不考虑是测量的方法偏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要是敢说,2个电阻都是负反馈,那么本导师就说你是X7。

谢谢大家!

如果**“2V/1uA就是放大2倍”,那么你就是装F卖S
如果胡说滥用“一致性”,那么你就是装B卖M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2V/1uA就是放大2倍”,那么你就是装F卖S
如果胡说滥用“一致性”,那么你就是装B卖M ...

L6被揭发后七的开始暴粗口了。

这依然不能掩盖你原形毕露的事实。

谢谢大家!

放大2倍没有问题因为量纲可以忽略。

就像你是老6用不着注明量纲就是说量纲为个。

你是第6个。

关于一致性的问题本导师是不会告诉你的。

你也永远也无法理解。

楼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谢各位批评与指正!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谢各位批评与指正!学习了!

真轻巧,哪来的图弄得Ds一派狂言疯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多谢各位批评与指正!学习了!

LZ,其他人热闹起来了,你倒成了旁观者了。
为了确认,请你把两个1M电阻都改成510K,再用2L同样的方法测一下2L的各点电压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