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 不识别芯片1518

楼主(2014-08-22):
实验板在公司用贝能的ICD3好好的 MPLAB8.7 配PICC编译器
今天去科技京城买了个贝能的PICKit3
看了规格书 排线管脚方向未错 PICKit3也能也能连接得上
但是给单片机上电 检测下面这个问题
Target Detected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ID (000016c0).
大致芯片检测检测不匹配么 有大神知道为啥么,盼解答

网友A:
PICKit3
目录里有没有你要的芯片型号?如果没有,那么要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Kit3
目录里有没有你要的芯片型号?如果没有,那么要升级了

有的,MPLAB8.7 PICC9.80 支持PICkit3的
是开始方向试反了 DC_DC芯片烧掉了
电压不对~~~

网友B:
看看Kit3的四脚和五脚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MPLAB8.7 PICC9.80 支持PICkit3的
是开始方向试反了 DC_DC芯片烧掉了
电压不对~~~ ...

,那你还折腾啥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Kit3的四脚和五脚是不是接反了

没有,在公司用的是ICD3方向有限制,板上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折腾啥劲。。。

这个这个,在公司用ICD3习惯了,反向有卡头限制的~~~这个自己买的pickit好像没啥方向
一个不行换过来就反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在公司用ICD3习惯了,反向有卡头限制的~~~这个自己买的pickit好像没啥方向
一个不行换过来就反 ...

反了不烧不掉,再正过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不烧不掉,再正过来就是了

这个刚开始是对的,程序烧写不上去换了个方向,结果反的了。
恩 还好 只是DC_DC电源芯片6018烧掉了
单片机烧写器挺烫,没坏~~~
PIC和贝能的东西还是挺不错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