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3700板子nandflash擦除后不能识别SD卡启动

楼主(2014-08-22):
虽然经常来论坛看帖子,但是不经常发帖,当然我一发帖 肯定是又出问题了 这不买一个 成品板 DM3700的 ,里面原装的是andriod系统,我把系统更新成了linux,这不手欠了。又想把板子烧写成winCE,结果悲剧的了,nandflash被我擦除了,然后我就想可以从SD卡启动嘛 在linux下把SD分成3个区分别是boot,filesysrem,START,把MLO,uboot,uImage放入到boot中,上电启动,结果串口啥也没显示,连“60”这个符号都没显示(我把SD卡放到另一块开发板上测试却能正常运行)大家知道60表示DM3730内部的ROMcode已经运行起来了,但是我的板子连这个符号都不显示,说明ROMcode没有成功启动x-loader.bin 更不用说Uboot了,我想从jtag烧写MLO,uboot,结果jtag接口不给力 连接不上,一会睡有一点管脚电压低,一会说TCK is low but should be high把我弄晕了 请大家帮小弟指导一下,板子模仿的devkit8500 ,nandflash+LDDR 都是512M。

这是DM3730启动流程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搞回来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搞回来    帮顶

谢谢 版主 我自己检查了一下板子 觉得应该是Boot启动模式选择的问题,板子的电路图没有所以问题不是很好解决,还是谢谢了:)

网友B:
这个比较高深了啊,至少对我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高深了啊,至少对我是这样啊。

感谢关注,估计板子默认的是nandflash启动,所以启动不起来了,但是默认nandflash启动不起来,也会接着从SD卡启动,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