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6)

楼主(2014-08-22):
12.6.2 CPU复位扩展
“CPU复位扩展”是指在CPU核在外部复位后复位的扩展阶段。这个确保在CPU没有执行代码当调试器连接上的时候。这是靠侦测RESET释放事件当SWCLK是低电平时。在开始时,当调试器没有连接上SWCLK是被内部上拉的必免错误码的检测,当CPU处于复位扩展阶段时,CPU复位扩展比特(CRSTEXT)在状态寄存器A(STATUSA.CRSTEXT)被设置。
释放CPU,写一个1到STATUSA.CRSTEXT。STATUSA.CRSTEXT将要被置成0。写零到STATUSA.CRSTEXT没有影响。因为加密的原因,当芯片被NVMCTRL加密比特保护时,想要去掉CPU复们扩展是不可能地。可以试着向保护错误比特(PERR)状态A寄存器写1(STATUSA.PERR)。

12.6.3 调试器探头侦测
12.6.3.1 冷插入
       冷插入是当系统复位时调试器的侦测。冷插入被侦测当CPU复位扩展时,上边描述。
12.6.3.2 热插入
       热插入是侦测当系统没有复位时调试器探头。热插入在复位时是不可能的因为检测器在PO|R或RESET时被复位。热插入在SWCLK下降沿检测到时被激活。SWCLK管脚是多路复用与其他功能,用户必须确保默认功能分配给调试系统。如果SWCLK功能被改变,热插入特性被禁止直到上电复位或外部复位。可用性的热插拔功能可以读取从热插拔启用的
基址寄存器状态(STATUSB.HPE)。

   调试器存在时探测器检测到热插入或冷插入。调试器的状态寄存器(STATUS.DBGPRES)被置1.处于安全原因热插入在NVMCTRL加密比特置1时不可用。
   这种检测要求管脚正确加电。这样,冷启动,的检测在POR释放之前将禁止。如果芯片被保护,冷启动是唯一检测调试器的探头,所以外部复位必须比POR时间长。如果外部复位在POR释放时之前发生,用户必须重复以上过程,直到连上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