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能否输出带有谐波的交流信号

楼主(2014-08-22):
28335能用函数输出带有谐波的交流信号吗?还是需要调用库函数?或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有相关的函数吧     比如网上有很多FIR等滤波的例子
其中被处理的波形就是有相关的函数产生
然后再去滤波处理   对比滤波前后的效果

网友B:
用多个端口合成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