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 脚PA0-WKUP主要做用是什么?

楼主(2014-08-22):
请高手指点,STM32F207 脚PA0-WKUP主要功能是什么?
从休眠状态唤醒,用软件方法是如何操作PA0/WKUP?

网友:
定时软复位?

网友A:
数据手册说得明白, 不多解释
从休眠状态唤醒,用软件方法是如何操作, 不如看看外设库的例程吧
STM32F2xx_StdPeriph_Lib_V1.0.0\Project\STM32F2xx_StdPeriph_Examples\PWR\STANDBY

网友B:
可以让mcu在任何休眠模式下唤醒。

楼主:
在看资料试验,原来接上AD了,现在要把引脚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