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稳压电路设计

楼主(2014-08-22):
要设计一个大功率的稳压电路,12V左右输入,5V输出,电流要达到10A,用普通的稳压芯片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呢?能否将几个稳压芯片并联使用来加大电流呢?

网友A:
用外接MOS DC_PWM芯片+25A/100V的MOS+电感,电感的电流15A

网友B:
不能用几个稳压芯片并联使用来加大电流。

谁说不能?!曾经实际用过30个功率MOS并联用着线性电源调整管。当然需要加均流。

网友B:
把12V的输入改为5V,最省事,最经济,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外接MOS DC_PWM芯片+25A/100V的MOS+电感,电感的电流15A

请问这个方案有具体的资料或是电路图吗? 本人小白,还是不知道要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按照这个电路试一试,要是有什么问题再请教您,多谢!

网友A:
你也可以选择类似的器件

网友A:
【秀出我的 Linear模拟设计方案】也有类似的器件

网友C:
DCDC,扩展扩流;

线性稳压器扩流的方案很多,一个三极管功率不够,可以用2个,2个不够3个……
管子的连接,采用均流电路;

网友D:
多相开关电源器件是合适的方案。

网友E:
1. 纹波要求是多少?
2. 热稳定性?
3. 负载变化大不大?
4. 输入的12V 是哪里来的?内阻大么?
楼主,我可以帮你

网友B:
“xmar  谁说不能?!曾经实际用过30个功率MOS并联用着线性电源调整管。当然需要加均流。”
MOS并联可以,还不用均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xmar  谁说不能?!曾经实际用过30个功率MOS并联用着线性电源调整管。当然需要加均流。”
MOS并联可以, ...

MOS管S极串联小电阻均流稳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F:
MOS管S极串联小电阻均流稳当。

有了反而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了反而不好。

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为啥?

都是因为电流大了才并联,串联小电阻电路功耗不更大了,效率更低,温升更高,环境更恶劣。MOS管并联,只要使用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规格的就没问题了,MOS管本身有R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按照这个图焊接了一个电路,可以调输出电压的大小,但是加负载时输出电压会下降,而且下降的很厉害,电流也只能输出200ma左右,这个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A:
你的MOS管选的型号,G极驱动电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S管选的型号,G极驱动电阻多大

MOS管选的是IRF95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选的是IRF9540

IRF9540的内阻为0.2欧太大,还有D1为肖特基二极管,可选用SS3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9540的内阻为0.2欧太大,还有D1为肖特基二极管,可选用SS310

我D1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MBR1545,MOS管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大功率的,MOS管用哪个型号您能给推荐一个吗?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都是因为电流大了才并联,串联小电阻电路功耗不更大了,效率更低,温升更高,环境更恶劣。MOS管并联,只 ...

如果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规格的MOS管的Ron偏差不大,不用均流电阻PWM应用当然好。你我说的MOS并联应用对象很可能不同:你说的是PWM开关应用,我指的是线性应用。与均流电阻功耗比,线性应用MOS管功耗更大。而且更多考虑MOS管转移导纳g参数的一致性,Ron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也证明线性应用MOS管并联加均流电阻是必须的。否则,会一个一个地烧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规格的MOS管的Ron偏差不大,不用均流电阻PWM应用当然好。你我说的MOS并联应 ...

你这里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