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一下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想求教一下有没有那种电源模块能够将12VDC输入转换为40VDC输出,输出电流能够达到4A左右。

网友A:
这个去专业做DCDC模块的厂家找就是,有量的话也可以定制。

网友B:
这个有技术含量么?200W 的功率,不会太小的。
楼主想要多少?

网友C:
火速占楼

网友D:
到网上找厂家,量多的话,很好找的。

网友E:
用3843直接BOOST,也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