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3):
电阻做上拉用,电感和电容做滤波用

网友B:
哈哈!殊不知“越是简单,用意越难简单人”
例如仅一个电阻,谁能知道它被用作什么的?
也就是说:信息太少

网友C:
图没画完整啊;
那个是电感吗?不会是当天线用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阻做上拉用,电感和电容做滤波用

有电感接到电源,还需要电阻上拉么?

网友E:
电路的定义不知道如何下?

网友F:
这种做法我只在一种情况下见过,就是“输入信号”来自于PA或LNA的输出,LNA的电源也是从此脚提供。

所以类推一下,此处“输入AM”可能来自于一个放大器(其电源也从此脚输入),从电感和电容的选型来看,频率应该不高。

只是猜测。

网友E:
假如AM从电阻上端输入,那么还可以算LC串联谐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假如AM从电阻上端输入,那么还可以算LC串联谐振。

首帖图中可以算是LC并联谐振电路。当然,是否发生了谐振就不知道了。

网友E(点评):
我真的没有看懂,首帖所画出的RLC三个元件(不要假设三个元件连接到何处)如何算一个完整电路。

网友B:
想象力都很丰富,咱要再不发挥点什么,那是不是就太凹了
接楼主图右边住下胡绉:横放一个L2,再对地一个C2,交点处往后输出---

楼主:
今天请教一老头、他说是带通滤波的、是物位计、是有关雷达方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请教一老头、他说是带通滤波的、是物位计、是有关雷达方面的。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

如果LC工作于谐振状态,换言之输入信号频率在LC固有频率附近,当然就是带通滤波。
不过,用在什么地方,那就难说了。从LC谐振频率数百kHz看,不大可能是雷达方面。

网友G:
“今天请教一老头、他说是带通滤波的、是物位计、是有关雷达方面的”-----传说中的少林寺扫地僧啊:lol

网友H:
to LZ:

如果你这是把那玩意儿作为《电路》的一例,自己分析便是,这里的信息足够了。但如果你想将此作为《模拟电路》的一部分,则必须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功能。

网友I:
楼上都是高人。
我看就是平滑输入纹波的。